[其他] 拆解一个600安的工业二极管:infineon G23B5

楼主:
看看二极管的全貌

里面的样子

最后全家桶

网友:
就几个圆片片,,,,,

网友:
还真是头次见

网友:
这就是工业二极管?

网友:
做工不错,超大号的二极管

网友:
好大的二极管!

网友A:
是个好东西,以前垃圾站看到很多,纯铜底座被拆走了就剩二极管,年少不懂事没看上,现在后悔晚矣,不过想想其实带回来也没什么地方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好东西,以前垃圾站看到很多,纯铜底座被拆走了就剩二极管,年少不懂事没看上,现在后悔晚矣,不过想想 ...

当年不识货,哈哈哈

网友:
底板和连接片的铜材都不少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好像是英飞凌的牌子货啊,,,第一次见

网友:
引脚也带散热功能

网友:
比起普通二极管来确实大

网友:
不错不错,长见识了,还有这种东西

网友:
只有电镀、电解场合才能用到这么大的电流吧?满载运行散热都是难题。

网友:
一般人还真是少见到的

网友:
还有一种带尾巴的大电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