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P-E4N佳能相机电池废了!这电池也有锁?

楼主(2025-08-07):
电子佬好歹也懂点摄影,所以我有佳能相机原装电池LP-E4N,可是它年老体衰,所以打算给它换个电芯。

电池和点焊机已经就位,我已开始摩拳擦掌,幻想电池包满血复活。

拆它费了老劲了,不知道是超声波焊接,还是胶水粘接,机壳都狗啃了。

原来的电池是三洋的,红红火火,测试一下内阻66.9mΩ,是挺大的了。

这是拆解后的全家福,一家人整整齐齐。

可是,我折腾了好久,都没心情拍照了。我按原来的接法点焊了新电池,可是就是不通电,点焊一切正常,焊点十分完美,焊接十分牢靠,还用万用表测试了。啊,我都炸毛了,于是猜想这个电池主板可能带锁。

于是给电池板来几张照片,希望网友朋友们能指点一二,这主板是带锁的吗?

主板另一面。

主控采用的是瑞萨的芯片R2J240,网上也没找到手册,这下分析起来麻烦了,难道要送电池西去吗。

网友:
检查3脚的保险是否完好

换电池的核心在数据,你想呀,使用点焊机谁不会,而难度在于数据的保持及恢复

网友:
能充电吗?如果不能那就是锁了

网友A:
不知道,相机电池也有锁死的了?之前听说是有单片机记录使用时间,更换电芯也不会增加电量显示格数,以前怎么显示电量现在还是怎么显示,很快亮红灯,不过亮红灯还能再拍,直到红灯闪烁,快门按不下去.锁板没输出的就真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相机电池也有锁死的了?之前听说是有单片机记录使用时间,更换电芯也不会增加电量显示格数,以前怎么显 ...

用原装充电器试着充一下看能不能激活先啊,如能充电,经过几个循环看看性能如何呗。
我印象中以前换SONY的电芯好像都没锁,但是DSLR的没拆换过

网友:
也许是程序丢了

网友:
也可能是程序丢了,也有可能是有锁。

网友:
有哪位大佬介绍一下如何避免相机电池锁死的做法吧。

网友:
以前换过充电宝电池,本以为换上就能用,没想到还要做初始化,好在在网上找到了通用的方法。初始化后可以用了。

网友:
佳能原装LP-E4N电池要一千多元吧,心思都花在电路板上。
兼容的只要两三百,电池可以自己换芯。

网友:
电池版护板如果带一个8脚的存储芯片,基本是带锁的。

网友:
就是  锁了了 , 拆 带锁的 电脑,保护板  需要外接 电池 做欺骗,全程不能掉电 ,电压 低于 阈值 就会锁板子 ,需要专用的调试器  才能 解锁

网友:
现在的厂家就知道锁

网友:
做吸尘器那个戴森的电池就是有锁的,所以挺贵的。

网友:
有的电池有输出保护,充电试试,有的充会电就可以解锁了。

网友:
佳能相机的电池后期都有锁和芯片识别的,用兼容电池相机都会提示的

网友:
单反的电池好像没听说有锁的呀
插充电器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恢复

网友:
这下难搞了

网友:
直接充,不用怕

网友:
是不是要充电激活一下,没听说相机电池有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