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香山EB9005L体重秤改可充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5-08-07):
EB9005L体重秤改可充锂电池供电

屏幕花了

应该是偏振膜问题

下面CR2032只有一个包黑边的可用

体重秤工作电流3.9mA

待机电流0.41uA

拆开底壳

开C口并固定4056充电小板

焊装的XC6206 3V稳压小板,实测静态电流4uA左右

装机

全貌

外观

指示灯

充电

开机

END

网友:
能节约不少电池费用,待机时间也很久。

网友:
这个还真好看。其实干电池用也能用很久了。

楼主:
焊装的6206 3V稳压小板,实测静态电流4uA左右---4.2V输入情况下,输入电压升高静态电流也加大。

网友:
我看不像偏振膜有问题,好像漏液了。

网友:
有个同款体重秤,没搞这么麻烦,只从电池座引两线出来接上一个两节五号电池座,用老爷子一大堆广告机配送的电池,一对电池管一年还不见低电提示。

网友:
这洞打得漂亮。。。。。。

网友A:
老哥的C口拿什么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的C口拿什么开的?

像是手工打磨的

网友:
楼主的相机不错,好像是个卡片机?

网友:
孔打得不错哦

网友:
你这健康秤咋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的C口拿什么开的?

钻头打几个孔,然后圆锉修整的

网友B:
有类似的,用纽扣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类似的,用纽扣电池

纽扣电池太短时间了,接了个电池盒,用两节5号

网友:
锂电很吃香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焊装的6206 3V稳压小板,实测静态电流4uA左右---4.2V输入情况下,输入电压升高静态电流也加大。 ...

4056小板(无dw01芯片款)B+B-间电流0.80uA,带dw01芯片款为3uA左右。

网友:
这样改了好,老旧电池又能发光发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