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介绍一把东成螺丝刀。好用不便宜

楼主(2025-08-07):
100左右,我是90买的库存全新,带座充,这个算不上便宜,大把10 20 30的,但是,便宜的很难有一把能和这个比
手感好 质量好 电池耐用 力气大话不大。相当于一个壮汉使劲拧。充好电能干活一天,
很多便宜的干半天就没电,没一个月就坏了的,
这个长期用稳定可靠。功能就一个正反转,都没什么功能速度都不能调。但是好用
不管装电脑,拆普通螺丝,装监控,甚至拧木工螺丝加长3.5的都正好够用。
相当于,找了一个便宜的壮汉帮你拧螺丝,不用工钱。

网友A:
太小,没10斤的用起来不爽

网友B:
不能调扭矩的,就都不太行。买个国产无刷钻比这个好用非常多。前提是电池自己弄。

网友:
东成的有一把,可调速,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小,没10斤的用起来不爽

电池续航不超过12小时,更加不爽。

网友:
这个起子看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调扭矩的,就都不太行。买个国产无刷钻比这个好用非常多。前提是电池自己弄。 ...

好用得多?不见得吧,比如,我专业装衣柜的,拧衣柜螺丝,这个是正好够用,它的优点是,小巧手感好,电耐耐用,皮实,国产杂牌,比它重,电池不如它,质量不如它。价格两电一充的话,并不比它便宜的。
品牌的产品,它的电池,还有质量会更有保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续航不超过12小时,更加不爽。

又大,又要超12小时续航?得15节以上电池吧,杂牌的话。多重,这个轻巧好用更耐用稳定
我认可东成和大有这些品牌就是用过它们产品,同时,同事们也买了好多杂牌无刷,甚至不便宜的。各种耐用性续航,或电池的老化,都是不能和品牌比的。
你们或者想的是,买个30 40的无刷机头,自己组品牌电池电池,这样续航有保证,那机头能有东成的耐用稳定吗,
像东成 是国内性价比很高的品牌了,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工地工人基本上用它的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能调扭矩的,就都不太行。买个国产无刷钻比这个好用非常多。前提是电池自己弄。 ...

电钻和螺丝刀还是有区别的,电钻转速太快,容易滑丝。

网友:
对应工况下确实好用,
你用的螺丝恰好是它的最大扭矩,比如松质木材上拧3.5-4mm木螺丝,比如安装一个橱柜啊啥的家具,大概M3-M4螺纹,用经验控制扭力是否到位,反正没精细要求,
这种满电空载转速也就200+转,正常4V甚至不到200转,受力状态100转都有可能,,但是相比用手拧,那叫一个爽,毕竟手拧很累,而且有时候2秒都难拧一圈,还有不好用力的狭窄地方,续航这种一般也能保证200颗螺丝左右,,基本够用,
体积足够轻巧,不管是携带还是握持使用,比12V的轻松太多。

在这个工况下,相比手动,这个优势太大,非常好用,类似与自行车对比走路,比手动纯拧螺丝,效率会快3倍以上,且轻松3倍。等于爽了9倍。确实值得夸,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说工具要说工况,人家这工具就用在这环境,好比防盗螺母配防盗套筒,那就是恰到好处。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1、太大的螺丝打不动,比如M4以上,
2、太小的螺丝不敢打,比如M3以下,因为没无极没扭力调节。
3、速度比手动快,比其他电动的,起码慢了3倍以上,甚至5倍,比如拧一个需要20圈的螺丝,你这个6s,人家1s就行了。
4、不带无极,起步就最高速,拧螺丝对准时,稍有不便,鉴于他本身转速慢,影响也不是很大。

那么有没更好的呢? 目前市面还真没啥针对这种M5以下小螺丝的好工具,松下7420算半个,因为他尺寸也很大,,
我自己用3.6棍子波箱diy的7.2,可以说就完全秒杀这种工具了,只有在重量上会稍微重一点,多颗电池,电机是380,东成这种一般都是360,而且尺寸上,我diy的也不见得会输。

楼主:
这个本来就是起子机,对应手动拧螺丝,电钻快,但是容易搞滑丝的。这个代替的是手拧,你试试手动拧几十个3.5深的木工螺丝,手累惨。而这个,很轻松,力气也正好是一个壮汉的力气,不会拧坏,小螺丝也可以打的,换小批头就好。太大的反而不行

网友:
目前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钻和螺丝刀还是有区别的,电钻转速太快,容易滑丝。

看使用场景。你知道其实还有一种叫冲击批的电动工具,那个转速更快,而且带冲击。至于你说的滑丝,跟转速毫无关系,跟扭矩有关。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不能调扭矩的电动螺丝刀,就不能算好。跟你这个比起来,你可以翻翻我的贴子,国产16V短小精悍的无刷钻,要比你这个好非常多,非常非常非常多。价格可能只有一半。电钻的好处是,它可以快,也可以慢,全在你手上控制。专业的电动螺丝刀,必然是带扭矩调节的。能调整的最小扭矩决定了它的是哟个场景。就比如你这个玩具,拧数码产品,就很容易拧爆螺丝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用得多?不见得吧,比如,我专业装衣柜的,拧衣柜螺丝,这个是正好够用,它的优点是,小巧手感好,电耐 ...

标准在你,你觉得好就行。我说好的多,是以我的标准来说。但是我还是强烈建议你翻一下我的贴子,我发过两款无刷小钢炮电钻。后边那款,无极变速,使用丝滑。价格只要三五十块。

网友:
都100块钱了,为啥不直接买个东成12v电钻呢,能拧好多螺丝的,速度快力量大续航久。

网友:
这才是干活的工具。

网友:
博世ixo是他爷爷

网友:
我用的是博世IXO ,感觉还行 。没有扭力调节略感不便。

网友:
这个 不能折叠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