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没有办法,弄个usb WiFi。现在忘记密码了

楼主(2025-08-07):
上一期,把手机改造成外部供电,当作 wifi 路由器来使用。但是有些问题。

一,使用外部4.3v 直接连接电池位置,电量会持续下降。刚开机的时候,电池是 100 .过了一天,虽然电压还是 4.3v ,但是,手机屏幕上面显示电量只有 4% 。也就是说,虽然外部持续稳定供应 4.3v 电压,但是手机自身的库仑计仍然计量, 电量只有 1%,看着难受。

二,由于上述方案的问题,改成 超级电容方案。通过外部 usb 充电。把电池更换成 5v 10 f 的超级电容。但是,偶尔关机。还不如方案 1.

基于稳定的要求。所以购买 插卡  路由器

这个东西只有在咸鱼上能买到,淘宝和多多 全是  无需查卡 的 路由器。

看来看去,看到一个卖家信用极好的。全网通 30 块钱。拿下。

回到家里,打开包装,插入自己的卡,进入管理界面显示无  sim 卡,联系卖家无响应,申请退款。半天后,卖家说重新插电看一下,这下正常了。撤销了退款。

用了几天,感觉还不错。基本满足我的要求。后来因为出差,就没有留意。5天后回到家里,发现网络卡,咸鱼已经确认收货了。不知道是 高温 的原因还是别的。确实网络很卡。联系卖家,无响应,现在发现无法发起退款了,只有一个投诉 按钮,无奈,就选择了 投诉。结果,咸鱼判定卖家责任。处理方法就是:扣除卖家 20 分。但是,我还是不能退款。!!!!!

原来咸鱼只有一次退款机会。

既然东西退步了,那就拆开看看把,加个散热片看看结果。

进入界面显示如图,能看到短信,可是我忘记密码了,原始密码是 admin ,我记得改成 luyou  了,可是系统提示密码错误。

打开设备,没有任何复位按钮。

现在就这么将就用吧,就想着怎么复位设备,能看到短信就行。

诸位大佬 有 方法 吗 ?

网友A:
楼主也是冤大头啊!

网友:
大家一起来找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冤大头啊!

三十块钱,哎。能用也行。

网友:
只有局部图,完全没有“正反面”全图,去哪给你找“复位键”啊

网友:
高清裸照先发上来吧

网友:
前几年买了30多个还没遇见这种方案的,螃蟹的WiFi,图片只出来一个电源管理和2个射频功放,主控和射频都没看见

网友:
要拍就拍张全张,只拍局部是怕人看全吗?

网友B:
30块,真舍得

网友B:
很热的话,网会不好,改散热

网友C:
肯定有复位键的。。。

网友D:
有些设备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复位键‘,而是一个空焊盘,短路焊盘来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块,真舍得

这个是我目前找到的支持自由插卡的最便宜的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热的话,网会不好,改散热

我感觉还行,即使温度热,网速还可以,速度可以跑到三四十,已经满足我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复位键的。。。

是不是商家刷机不彻底?为了防止客户复位,把复位键取消了。如果从线路板上找到复位键复位的话可能就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设备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复位键‘,而是一个空焊盘,短路焊盘来复位

看到网上有些商家说不支持复位。这个设备硬复位会导致系统恢复无法使用,???所以商家把应付位去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还行,即使温度热,网速还可以,速度可以跑到三四十,已经满足我的要求了。 ...

散热好,网速更快更稳定

楼主:
淘宝,拼多多,咸鱼,这个是最便宜的拉 。

网友E:
用的是物连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物连卡吧

自己的手机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