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自封片、降级片、划线片本质上都是黑片

楼主(2025-08-07):
自封片、降级片、划线片本质上都是黑片吧,只有国内才分得这么细,难道自封片就比降级片高一等?不还是不合格的颗粒。
自封片厂家为了利润,拿着不合格的颗粒,说是合格难道就真的合格了?
国外相关视频就只有黑片和正片的说法。

网友:
怎么说呢,比如intel的CPU,同一个晶圆切割下来的die,根据品质,可以分各种型号出来。所以我感觉这可以跟楼主说的类比。

网友:
intel的CPU真不是盖的!

网友A:
自封片不一定差...

二○二五年八月七日

网友:
自封片不一定有质量问题,对比降级片也不一定有优势,因为有时候厂家懒得封装了可以廉价出售做好的晶圆让别人去测试和封装,有时候官方自己定义的降级片又比第三方自封片体质高,总之尽量买第一手颗粒的产品就行

网友B:
黑片,没做过晶圆级测试或者某些项目不通过
正片,做过严格的晶圆级测试且全通过

自封片,做没做过晶圆级测试纯抽奖
降级片,做过晶圆级测试,某些项目不过(如速度、容量)
划线片,做过晶圆级测试且全部通过,工厂内部使用完毕后为防止当作库存误用打上记号(依然是抽奖)、、

就这么点东西
实际上,细分还可以分成: 一次回收片,二次回收片......N次回收片

网友:
跟着大老们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封片不一定差...

赞同,有些自封片   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对自封片的理解可能有些偏差。
目前国内的金士顿,群联,创见,威刚,佰维等几个厂的自封片,品质还是靠谱的。封装工艺可能和大厂的原厂封装有些差距,但也相对成熟了,完全可以放心食用。

网友:
实际上情况比较复杂,只有厂商才知道颗粒品质如何。

网友:
标注后降级使用没问题吧

网友:
群联和金士顿的自封片就不错

网友:
其实只有评判标准的差别
比如128g,按大厂标准合格的只有90g,但如果当64g的卖比较亏
所以就当不合格的128g卖,价格肯定比当64g卖要高
小厂买过来,放低标准,当128给的用自然容易出故障
这就是为啥,固态硬盘上是一份价一份货,因为小厂如果采购好片正片,做出来的成品,和大厂的价格差不多,甚至可能比大厂还高
没办法,这就是西方资本典型的垄断手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片,没做过晶圆级测试或者某些项目不通过
正片,做过严格的晶圆级测试且全通过

大老能不能搞个详细点的教程讲解下。
什么是黑片、正片 ....
什么是晶圆级测试 ...
如何识别黑片、正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老能不能搞个详细点的教程讲解下。
什么是黑片、正片 ....
什么是晶圆级测试 ...

“什么是黑片、正片”    传统意义上的,芯片表面打的是没有晶圆生产能力(注意仅仅是生产)的公司的旗下品牌logo的芯片都叫黑片(包括把自家芯片logo抹掉的芯片,常见于厂商处理一些有缺陷的闪存颗粒,三棒子、傻迪、镁光、YMTC都有)

“什么是晶圆级测试”    芯片还在硅片上面的时候做的测试,盲猜是IO通讯相关的测试(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也不是从业人员)

“如何识别黑片、正片”  芯片表面打的是没有晶圆生产能力(注意仅仅是生产)的公司的旗下品牌logo的芯片都可以叫做黑片(包括什么自封片、牛屎片;不符合品牌厂商可容忍的低等级标准的芯片也属于黑片,符合品牌厂商低等级标准的芯片属于降级片,常见大S,好像也就只有个大S);芯片表面打的是有晶圆生产能力(注意仅仅是生产)的公司的旗下品牌logo的芯片都可以叫做正片;   当然有个前提,那就是芯片表面的镭雕信息是生产商自己搞的,而不是滑翔北之流整的

网友:
相当赞同楼主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黑片、正片”    传统意义上的,芯片表面打的是没有晶圆生产能力(注意仅仅是生产)的公司的旗下 ...

降级片的话,通常分为全颗粒(或者叫全DIE)超过限定ECC的块数量过多(俗称不良块或者老化[了的]块过多)、速度、容量、首块(第一个逻辑存储块,读/写时地址为0x00的那个存储块)不达标
其中几项随机组合
目前已知的美光大S降级片,最好的就是速度达标+容量充足但ecc较高+首块完好的颗粒,好像是AS(近年两年又更新了,没心情去看)

大S还有些乱七八糟的等级,随便了......懒得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黑片、正片”    传统意义上的,芯片表面打的是没有晶圆生产能力(注意仅仅是生产)的公司的旗下 ...

感谢大老赐教,学习了。

网友:
标准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网友:
以前用过镁光的划线片,只有三条线,是连同报废固态一起划的,拆下的芯片感觉还不错,比那种二手回收‘好’固态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