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HGD 36W LED灯泡发光暗淡

楼主(2025-08-07):
36W LED灯泡发光暗淡。不应该是灯珠光衰了,是突然变暗的。除了打磨的芯片不知怎样外,其他的元件都正常,整流滤波电压300V,输出电压94V。

网友A:
灯珠老化,驱动电源也差不多了,该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老化,驱动电源也差不多了,该淘汰了

只用了四五个月,还是在厕所里,每天才用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了四五个月,还是在厕所里,每天才用多少时间?

先尝试更换驱动电源试试看,电源质量不咋地

网友:
测量下电解电容容量,或R1R2先。。。

网友:
你这种灯炮一看就知道是国产劣质组装货,那么必然散热不好,同理可以推导出灯珠老化严重,并且灯珠也不是好的灯珠给你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用了四五个月,还是在厕所里,每天才用多少时间?

厕所用36瓦这么大?数毛吗

网友:
某个灯珠坏了,一个一个测

网友C:
输出电压有点低,36×3=108,你这才94V。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了四五个月,还是在厕所里,每天才用多少时间?

厕所、36瓦?那这个功率肯定是虚标严重了,我20平方的地下室用18W的公牛已经非常非常亮了

网友:
观察下灯珠,如果全部的灯珠都是串联的话,有可能是其中一个灯珠正向电流下降的厉害引起的。

网友:
厕所搞36W的灯不如搞个灯管,最起码没有这么容易进水汽腐蚀.看你这个灯的电路板都有腐蚀痕迹了.测一下两个电解电容吧,突然变黑的话很可能是电容容量变化了

网友:
可调电源接上,看看是不是灯珠问题。

话说我家卫生间用3w,你家用36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有点低,36×3=108,你这才94V。

72个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厕所用36瓦这么大?数毛吗

说的也是,几瓦随便应用了

网友:
是72灯珠,不过是2并、36串。

网友:
一般是怀疑电容有问题,换电容或者换驱动试试,电容用万用表测不准确,要用电桥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了四五个月,还是在厕所里,每天才用多少时间?

其他的元件都正常,整流滤波电压300V,输出电压94V。
大约要108V才够啊,
72个灯珠,2并36串*3V=108V。

网友:
看起来像电容的问题。

网友:
先换高压电容,大概率是这个玩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