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8拆机换电池

楼主(2025-08-07):
备用机小米8最近电池不耐用了,安兔兔测试电池只有不到61%的容量。淘宝下单了块飞毛腿电池,第二天就到了。
一,首先是热水杯加热后盖,胶软化后就上吸盘和塑料片。塑料片不能刮的太深。

二,拔指纹排线,分离后盖并且下到主板盖板。

机器换过一次原装屏,所以有维修贴纸。

三,拔电池排线,拉胶取电池。这次拉的胶最完美,没有断。匀速的拉了出来。

四,装新电池,新电池送的胶要横向贴,会贴到排线。没原装好。开机测试指纹正常。

五,最后打好B-7000胶,装好后盖并用橡皮筋绑好。

整个换电池过程比较顺畅,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快速搞好。比上次换k20电池手法更熟练了。等胶水固化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这个化胶方法学到了。。。

网友:
换的多大容量的?

二○二五年八月七日

网友:
同款刚换电池不久,不用打胶,原胶粘性很好,开过两次壳还能粘住

网友:
这加热后盖的方法也是少见。

网友:
热水杯子加热法不错,温度可以控制,时间也可以

网友:
之前换过苹果,三次,才电池都是硬拉,不过是慢慢的拉开

网友:
热水杯加热后盖,不错,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手机维修又少了个客户。

网友:
这手机我一直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电池换新,直接再战几年了

网友:
我换过一个IQOO手机的电池,新电池不行,垃圾得很

网友:
方法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新电池,为啥总是和原装很有差距,那怕是所谓的品牌。唉

网友:
不是原装电池,质量当然赶不上原装的了。

网友:
电吹风就可以,再滴点酒精

网友:
换飞毛腿电池后,掉电快吗

网友:
方法不 错,现在手机不容易拆 修

网友:
挺好的。第一次换电池时查了半天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