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视频融合器拆解

楼主:
本来是想着修一下看看能干嘛用的,最后发现,那个芯片不便宜呀,放弃了。

这玩意就是把两个图像叠加到一起,游戏用的,属于物理外挂,好像有的显示器也集成这个功能。做工倒是也还不错

网友:
这线路板好看,换芯片要技术了

网友:
bga封装的,我等心有余技不足啊

网友:
这年头什么东西都有。

网友:
把两个图像叠加到一起,游戏用的,属于物理外挂

配合DMA ,无敌

网友A:
这个东西一看就是科技哥专用的,楼主没把DMA一起捡回来吗?

网友B:
板子看上去做工不错,有些走线故意弯来弯去的,是什么作用?

网友:
业余游戏用户的专属物理外挂

网友:
这玩意要修得有专业设备,业余条件下无能为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子看上去做工不错,有些走线故意弯来弯去的,是什么作用?

这个叫蛇形走线,一般是为了阻抗匹配,减少信号反射与失真用的.部分PCB设计过程中蛇形走线使走线等长,信号完整性更好.又有一些是为了匹配时序,通过蛇形走线使信号按不同时序到达芯片,反正不会无原因地画蛇形走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蛇形走线,一般是为了阻抗匹配,减少信号反射与失真用的.部分PCB设计过程中蛇形走线使走线等长,信号 ...

谢谢您的详细回复!学习了。

网友:
还真是啥都有,板子看着不 错

楼主:
你懂太多了,知道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一看就是科技哥专用的,楼主没把DMA一起捡回来吗?

没看到哈,可能没坏,只是这个坏了才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