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挂1.5V供电的闹钟如何改装为3.7V锂电池

楼主:
壁挂的闹钟用的是1.5 V干电池,想改为3.7V锂电池。
如果用LDO降压,估计LDO稳压的电耗还比闹钟的大,不划算。
直接串联二极管降压,也觉得不是好方法。
所以,一时想不到一个比较完美的办法 。
请有经历类似改装的大佬谈一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
买个5毛钱的降压模块就行了

网友A:
一节干电池用一年,改这个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节干电池用一年,改这个没有意义

我现在这闹钟,原机芯坏了,用的是从某宝重新买的机芯,耗电大的狠

网友:
买一个5号锂电池。

网友:
上高效率的DC-DC降压芯片???

二○二五年八月七日

网友:
提供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这闹钟,原机芯坏了,用的是从某宝重新买的机芯,耗电大的狠

把原机芯秒针拨掉可能还会走,真不走把线圈换到新的上,最好线路板一起换

网友:
提供思路:
1,利用超低功耗LDO,UA级别, 3.7V锂电降压1.5V。
2,利用超低功耗的DCDC, UA级别, 3.7V锂电降压1.5V。

路子你自己选。都能实现。

网友:
每年换一节干电池  vs  每半年拆下电池充电再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原机芯秒针拨掉可能还会走,真不走把线圈换到新的上,最好线路板一起换 ...

这个意思是秒针太重了?

网友:
其实没必要,干电池真的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机芯秒针拨掉可能还会走,真不走把线圈换到新的上,最好线路板一起换 ...

你的意思是说。原机芯走不了,可能是因为秒针被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原机芯走不了,可能是因为秒针被卡了?

秒针轴磨损阻力变大会偷停变慢,家里的拨掉已经走了好多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这闹钟,原机芯坏了,用的是从某宝重新买的机芯,耗电大的狠

我的也是多多上买的,用了几年了,时间准耗电也不大,可以考虑换一个

网友:
有现成的方案,可以抄作业的,,做得好的话,估计一节18650可以走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原机芯秒针拨掉可能还会走,真不走把线圈换到新的上,最好线路板一起换 ...

有道理,我也遇到过这情况,原电池不走了,拔掉秒针还能走1-2个月。

网友:
抄作业呀
有微安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