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故障电磁炉C22-RT2240,探讨线盘接头烧毁原因

楼主(2025-08-07):
加热线盘接头烧毁,可以说是最近几年电磁炉最大的故障现象,美的电磁炉的加热线盘接头是黄铜直接铆接在没有去除漆层的铝线上的,导致内阻比较大,在大功率档使用时容易过热烧毁,多股铝线,刀刮容易断,网上卖的去漆剂也不行,只能换加热盘。

1、看生产批号,应该是2022年的产品,标称2200瓦

2、标称2200瓦,但功率管、整流桥、高压电容等主要元件与2100瓦的没有区别
而且散热片、散热风扇还没有以前的尺寸大

3、线盘接头烧毁严重,手指一碰就脱落了

4、

5、

6、

7、这个是另一台美的电磁炉的线盘接头

8、接头是黄铜镀锡,表面压上了网格状花纹

9、角磨机切开了

10、仔细看!铜接头内部有网格状凸起,铝漆包线根本没有去漆就直接压接了,
在压接漆包线的时候,靠这些凸起破坏漆层来传导电流!

网友:
看着这么新就费了。

网友:
是不是厂家预设了使用寿命,到期必须换新。有没有铜线的加热盘可以换上去多用几年?

网友:
这么快就坏了,质量真是不如以前了。

网友:
厂家设置好,用一年准坏,不坏喝吸北风!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有外层被破坏漆层的导线通电,内部包在中间的导线根本不导电?
本来铝线就已经够恶心了,想不到接头更不行,计划性报废计划得真好

网友A:
偷工减料太厉害了,看看能否去废品站淘个线盘给换上吧。

网友:
我的电磁炉好几个都是有圆形接线耳螺丝接的,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是通病,看俺的也是这样,我是这样处理的美的C21-HT2115HM电磁炉不加热维修(铝线盘引脚通病)

网友B:
铝线盘没有修的必要,想放心用还是买个铜线盘,哪怕是二手的也可以用很多年。

网友:
这接线方式。。。。。。

网友:
发热不小,都给烧黑了

网友:
我家还有2011年左右买的2个电磁炉,都被我修复了几次,我没有认真看,线盘是铝线还是铜线的??

网友:
坑人的铝线设计,坑了多少国人,新炉子都报废了,浪费了多少资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铝线盘没有修的必要,想放心用还是买个铜线盘,哪怕是二手的也可以用很多年。 ...

现在2025年了,还有铜线盘的电磁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2025年了,还有铜线盘的电磁炉吗??

我前几天还在咸鱼70元包邮买了个二手的尚朋堂电磁炉,还带原纸箱,看中的就是牌子,因我家用的第一台电磁炉就是尚朋堂的白瓷盘,可惜后来单片机坏了找不到,但它的小火连续加热功能一直难忘,煮奶最好用。

网友:
现在的电磁炉 质量都这么差了吗??

网友:
主要 原因就是接触不良发热严重,正常加热盘要用端子+螺丝锁紧,这样才会耐用。

网友:
厂家如果认真搞的话不会有问题,可能就是想计划性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偷工减料太厉害了,看看能否去废品站淘个线盘给换上吧。

基本上都是这地方坏,能碰到完好的同形状的很不容易,好在拆机加热盘闲鱼有卖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