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支付婊APP上的12306小程序不能查找车站,好像版本要求升级了...

楼主(2025-08-07):
原来用的支付婊APP版本好像是10.1还是10.2,偶然发现不能搜索车站了,升级到10.3.96.8100同样,升级到10.5.10.8000还是如此,只能选择而不能搜索,MMP...

网友A:
我试了正常啊,是不是网络慢或服务器拥堵

网友:
那就升级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正常啊,是不是网络慢或服务器拥堵

你的版本是最新的吧?

二○二五年八月七日

网友:
这是没苦硬吃,没烦恼硬烦。

定位定位不给,版本版本不新。

然后换着花样戏谑,这跟支付宝有什么关系,说不定是12306接口换了呢。

网友:
支付婊,婊,婊,,,

楼主:
长到10.6.6.8000后能搜索了,再退回旧版发现10.1、10.2、10.3都无法登陆了,又装上10.5.10.8000后发现12306的搜索竟然又可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长到10.6.6.8000后能搜索了,再退回旧版发现10.1、10.2、10.3都无法登陆了,又装上10.5.10.8000后发现12306 ...

某些APP就是这么恶心,不允许你回退到低于在用的版本,你在用的版本号会在系统里进行标记,如果你试图安装使用更老旧的版本,就不给你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些APP就是这么恶心,不允许你回退到低于在用的版本,你在用的版本号会在系统里进行标记,如果你试图安 ...

+1,第一个这么干的好像是麻花疼的球球...

二○二五年八月十日

网友C:
升级支付宝不就可以了吗,我刚试了一下貌似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支付宝不就可以了吗,我刚试了一下貌似没问题啊

能用打死不升,越升越卡...

二○二五年八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