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鱼缸增氧泵声音太大了

楼主(2025-08-07):
买鱼缸顺带送的,一开声音很大,拆开看看

里面就像打铃的结构

有可控硅调速的,控制出气量

这个也看不出哪里坏了

看网上有单独的皮碗卖,难道是要换皮碗?
后来又买了9块多钱的4W静音泵,非常静单,这个就不修了。

网友:
这个是可以调速的,噪音应该不会大才对

网友:
看看皮碗是不是破了

网友:
现在真是怎么简单怎么来,你这个靠振动片驱动,有噪音肯定正常。
那种旋转斜盘的噪音小点。

网友A:
有质量好的静音气泵卖,可控硅调节气量大小,就是比较贵,体积也大,一般都上百元,我就买了2个在用。这种简单结构的气泵噪音太大,不适合室内用。

网友B:
“后来又买了9块多钱的4W静音泵”还是换个新的省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来又买了9块多钱的4W静音泵”还是换个新的省事儿

对呀,买一对皮碗也要几块钱啊,这种4W的静音泵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质量好的静音气泵卖,可控硅调节气量大小,就是比较贵,体积也大,一般都上百元,我就买了2个在用。这种 ...

我买的4W的,鱼缸里面鱼小,不想花太多钱了
感觉买个鱼缸就要啥东西买了,鱼药,UV灯,捞鱼的,温度计,一个大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4W的,鱼缸里面鱼小,不想花太多钱了
感觉买个鱼缸就要啥东西买了,鱼药,UV灯,捞鱼的,温度计, ...

你把气泵4角用4条橡皮筋空吊起来,噪音会小很多,它主要是共振出噪音。

网友:
增氧泵,浪费钱,智商税,把鱼缸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水里的氧气足够了;鱼,只要有水就挂不了。

网友:
加氧泵没用的,直接用过滤泵,

网友:
这种结构,有噪音不是很正常的么

网友:
做个太阳能的把,。就是水车那种,或者鱼塘那种,。用小电机,1.5-6V的电压,低转速,,或者20-100转的步进电机,,有太阳自动低速翻水增氧。。。谢谢分享

网友:
短视频有无电用虹吸的

网友:
室内弄个小离心水泵,配过滤网,喷水能溅起点气泡在水里增氧。皮碗泵适合户外,有调速板少见,看电路像是振幅调节。

网友:
有噪音肯定正常

网友:
有银子就是好,修不如买

网友:
这种100Hz交流声避免不掉的,换那种类似血压计里的小气泵,12v的用3-12V调压电源供电,气泡可调声音可以完全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