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开关电源输出回路电流取样电阻的连接

楼主:
现在很多坛友改可调恒流恒压电源,输出端基本上都使用的数码电流电压表,但这两器件不同地,不能共用机内的辅助电源,需另配电源与其供电,甚觉麻烦,能不能改动一下电路使这两电器共地呢?

一般的可调电源电流取样电阻都是上图这样连接的,取样电阻左边接地,右边接电阻压降至TL494芯片的15脚,此脚电压是正极性的,电源的输出负极与开关电源是不共地的,当然也就不能用开关电源的辅助电源给数码表供电。而我翻看马洪涛老师所著的开关电源一书,关于TL494芯片电路描述,他是把电流取样电阻的右边接公共地,左边接两电阻至芯片的基准电压14脚,两电阻的分压接芯片的15脚,16脚接地。这样的接法能不能与数码表共地了。

上图为书上裁获。图中R4即为电流取样电阻,他是与输出供电回路共地的。
取样电阻左边接地,右边的电流压降肯定是正极性的。而右边接地,左边的极性是正是负?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改过一款494充电器为可调电源,电压电流表用的独立电源接法(10a),没感觉那里不对呢。也是一个辅助电源。

网友:
右边接地,左边为负电压,你可以参考下之前的黑武士电路,就是这种接法

网友:
等高手来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