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这种编程模式,可读性很差,MATRIX 里定义了一个 char ** 类型指针....

楼主(2025-08-07):
MATRIX 里定义了一个 char ** 类型指针,然后大量使用 强制类型转换,云里雾里。

网友A:
低级语言是这样的,熟能成巧。

网友B:
这是为了适配MATRIX中包含不同的数据类型(short\float\double)数据,增强通用性,程序编写上做了一定的抽象。最终效果类似于C++中的模板。

因为C语言没有模板特性,所以权宜之计,用了程序中这样的变通写法,导致可读性变差。

网友:
就是二维数组,做成二重指针的形式,其实很好用(简洁,方便用,形式多样)
但是阅读者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为了适配MATRIX中包含不同的数据类型(short\float\double)数据,增强通用性,程序编写上做了一定的抽 ...

多谢!
请教:对于每个 MATRIX 类型变量,理论上是不是都必须 显式释放内存?
源代码中有个别变量,没有显式释放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级语言是这样的,熟能成巧。

多谢!我正在努力读懂原始逻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正在努力读懂原始逻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请教:对于每个 MATRIX 类型变量,理论上是不是都必须 显式释放内存?
源代码中有个别变量,没有 ...

要看具体情况。
如果MATRIX变量中的**ptr只是指向现存的一片内存,这片内存还有其他用处,那么就不需要释放这一片内存。
如果是新建MATRIX变量后,手工分配一片内存给ptr,那么应该需要显式释放掉。

一般原则就是;谁分配的内存谁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具体情况。
如果MATRIX变量中的**ptr只是指向现存的一片内存,这片内存还有其他用处,那么就不需要释 ...

非常感谢!

网友:
这是trubo c吗

楼主:
界面是 DOS 6.22 Edit,
编译器确实是 Turbo C 2.0, 没有上图;
编译命令为 tcc -mc *.c

网友C:
这个我觉得挺清晰的啊,处理一个矩阵类型,要适配矩阵里存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觉得挺清晰的啊,处理一个矩阵类型,要适配矩阵里存的数据

有没有其它更简洁的方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其它更简洁的方法?谢谢!

正因为没法简洁了,实际中又有广泛需求,所以才有了C++,引入了泛型编程,通过参数化类型实现代码复用的程序设计范式,使得算法和数据结构能够在不损失效率的前提下适用于多种数据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因为没法简洁了,实际中又有广泛需求,所以才有了C++,引入了泛型编程,通过参数化类型实现代码复用的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