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TDS2014更换灯管

楼主(2025-08-07):
更换之前

也是能用的,但是禁不住想提升⬇️亮度,所以开始折腾。

拆出旧的灯管

新买灯管测试下别翻车了,刚好有一根线焊接

对比出来确实旧的灯管亮度不如新

更换灯管

测试效果

确实比原来提升了。

拆下来的灯管还能亮,扔了可惜,先放回去。

灯管35元。也就是图一乐了。说起这款示波器,我当年开始工作就是用它的。万元示波器,一般公司用不起,现在二手白菜价。平时开着一天也不心疼。尤其是静音,B格提升不少。

最后吐槽一下泰克屏幕的退化,早期屏幕品质确实很高,看起来舒服

前期灯管是折腰,灯光均匀,传统工艺

后期灯管是直的,现代工艺。

网友:
值得一换,明显好看!

网友A:
都是高手为何不改LED,更亮。

网友:
我还没有示波器

网友:
很好奇各位大佬平常拿示波器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手为何不改LED,更亮。

几百块的示波器,不值得动大手术,这个灯管坚持几年可以的,十年估计也可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百块的示波器,不值得动大手术,这个灯管坚持几年可以的,十年估计也可能了。 ...

就把灯条换成LED灯条就可以了,不是大手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把灯条换成LED灯条就可以了,不是大手术。

这是接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把灯条换成LED灯条就可以了,不是大手术。

这个灯条要接直流电,而且要L型,估计没有现成的

网友:
L型灯管,头回见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灯条要接直流电,而且要L型,估计没有现成的

led两个灯条组成L形,串联·起来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两个灯条组成L形,串联·起来不就行了。

主张不错,不过价格抵补上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