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台达ATX电源加个Φ5.5电源输出口给12V显示器供电

楼主(2025-08-07):
换了一个12V电源的显示器,直接在电源上引出直流电源口岂不更省事。
正好也拆了DELTA DPS-400MB-1A ATX电源清清灰,这电源还是咱论坛里买的,好像是50多一个当时买了2个。
做工用料没的说,多年正常服役。

网友:
电源用料不错,看散热器就知道质量怎样。

网友:
好的, 支持楼主给400W的ATX台达电源加个5.5电源输出口。自己动手能力强的就是有很大的好处。

网友:
加个口成电源多用款

网友:
有的电源配有此12V插口

网友:
这种dc座质量很差,一扯就坏

网友A:
我直接从大D口取电,在PCI挡板上装2个5.5口,再串个保险丝,给显示器用。

挡板上还装了开关,专门用于关机箱风扇电源的,已经有10年历史了。

网友:
台达还是很实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从大D口取电,在PCI挡板上装2个5.5口,再串个保险丝,给显示器用。

挡板上还装了开关,专门用于关机 ...

改PCI挡板方便些,我改了两个口给显示器和路由器用

网友:
买个5V适配器的事。

网友:
台达电源做工不错,在电脑上有,从前面板开孔,用起来方便一些。

网友:
不如直接从大D取电

网友:
这电源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2013年的电源。

网友:
感觉7楼的办法通用性更强一些。

网友:
谢谢分享,5V不能用?

网友:
买个5V适配器不就行了

网友:
这电源我印象里也有一个,做工确实好,沉的很,但是我记得好像有一组线的电压是服务器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