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两种蓝牙耳机,户外跑步,哪种更加好用?

楼主:
第一种是否更加小巧?也更容易脱落?

网友A:
都不行,都容易掉,特别是快速跑的时候;买那种挂在脖子上的蓝牙耳机。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如下这种好些,但挂耳朵处需要用海绵之类的稍微缠绕一下,那样耳朵挂久了也不会感觉疼不舒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行,都容易掉,特别是快速跑的时候;买那种挂在脖子上的蓝牙耳机。

挂在脖子上,跑的时候会抖动,不舒服?

网友:
还是入耳的TWS轻点跑步顺畅,但有个问题就是TWS都是触控操作,在跑步时汗水容易误触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行,都容易掉,特别是快速跑的时候;买那种挂在脖子上的蓝牙耳机。

真正不容易掉的,还是头戴的
脖子上的那种也是容易掉下来,但是不至于掉了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如下这种好些,但挂耳朵处需要用海绵之类的稍微缠绕一下,那样耳朵挂久了也不会感觉疼不舒服的 ...

时间长了就练出耳朵功来了。

网友:
其实,运动也是有不同的类型的。先查运动蓝牙耳机,再去产品的评论里看看不同人的评论。有时会有不小的收获。

网友:
我只想说,跑步还带耳机,你这个B装的VERYGOOD!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解答,现在又卖绑在胳膊上的手机袋,手机带上有孔,可以外放听音乐,你就买个绑着的手机袋吧,不行的话,就绑在腰上。

网友:
不戴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