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FMD辉芒微FT60F123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25-08-07):
原理是单片机输出PWM

这个PWM分成2路, 一路进2M542 再驱动电机
另一路进单片机外部中断,主要是用于计数,
当输出的脉冲数量达到设定的数量后,停止输出
这个驱动设定的细分步数是6400 那输出6400个脉冲电机正好转一圈

单片机供电部分,就是上次做的数控可调电源,

单片机和简单的三极管电路

步进电机驱动

步进电机

驱动接法

驱动时序

网友A:
能让电机转起来还是容易,配合程序控制电机做各种加减速动作还是很复杂的,特别是多轴控制的同步插补动作。

网友:
还是中微的pwm厉害,才1毛多 flash芯片。

网友B:
步进电机有了,DIY贴片机感兴趣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039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有了,DIY贴片机感兴趣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0393-1-1.html

这个有点复杂了,而且我也用不到,就没有动力去做,我做的小东西都是自己用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让电机转起来还是容易,配合程序控制电机做各种加减速动作还是很复杂的,特别是多轴控制的同步插补动作。 ...

我的应用场景比较简单,就是按一下转动一定角度就OK了,用途是一人小工具,以前是人工手摇,现在可以解放一只手,提高了工作效率

楼主:
代码部分也是非常简单
这是按键部分

这是外部中断部分

其它的定时器0  PWM1 跟前面发过的程序一样,

网友:
厉害了~什么时候搞一个速度环代码试试

网友:
电机这玩意就是现代工业的重要基柱之一,看似简单要玩溜了可不容易

网友:
电机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