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PU经常100%,怎么处理?

楼主(2025-08-07):
打开50个网页,CPU直接100%,怎么处理?

打开50个网页,CPU直接100%,怎么处理?
打开50个网页,CPU直接100%,怎么处理?

网友:
换个浏览器看看,是不是浏览器的问题?

100的时候看看哪个进程占100呢?停止进程看看是否能恢复?

网友A:
加内存,加内存,加内存条子
二代i5,还打开50个网页,百吨王的存在

网友:
换个性能更强的cpu

网友:
看进程哪个程序占用了。

网友:
有必要打开50个网页吗?你不会关闭一些?

网友:
为什么让老人干重活?

网友:
查一下哪个进程特别占内存

网友:
二代i5,还打开50个网页

网友:
下次我想打开500个网页试试是什么效果

网友:
二代i5还是个M,淘宝一个网页都快卡了。

网友:
纯粹找不自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内存,加内存,加内存条子
二代i5,还打开50个网页,百吨王的存在

内存 16  还没用完,网页不占内存。。。内存 16  还没用完,网页不占内存。。。内存 16  还没用完,网页不占内存。。。

楼主:
这样的 ,CPU就不行了

网友B:
50个页面,你看得过来?
二代i5 还是M结尾的U,你饶过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个页面,你看得过来?
二代i5 还是M结尾的U,你饶过它吧。

这个是开100个 看看

网友:
最笨的办法,就是加内存,换cpu。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浏览器

网友:
二代i5,还打开50个网页,百吨王的存在
我12代经常开50个网页切换的时候都感觉不太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浏览器

谷歌 EDEG fox 都用 那个好就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