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复制文件,为什么前面速度快,后面速度慢?

楼主:
复制文件,为什么前面速度快,后面速度慢?

复制文件,为什么前面速度快,后面速度慢?
复制文件,为什么前面速度快,后面速度慢?

网友A:
你的U盘不行    不能满速

网友:
SMR叠瓦硬盘,或者QLC固态硬盘,因为前面有缓存所以快。

网友B:
排除复制到移动磁盘的情况下,大致就分为2种情况了吧。
1,大文件速度基本是固定,大量小文件要检索文件会 时快时慢。
2,读取写入的磁道有问题的时候变慢。

网友:
大概率是优盘的芯片不行

网友:
刚开始是拷到内存缓存里面的,然后还有优盘的缓存,所以速度快,缓存都用满了以后,就看闪存的速度,闪存速度慢,就慢下来了

网友:
SSD一开始有SLC cache那种是高速缓存的,后面TLC QLC直写就速度是那么样子了。。。

网友:
ssd硬盘不行,换好点的,容量大点的

网友:
出了SLC cache了,我更怀疑楼主水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U盘不行    不能满速

这个是硬盘之间的复制文件  。不是到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复制到移动磁盘的情况下,大致就分为2种情况了吧。
1,大文件速度基本是固定,大量小文件要检索文件会  ...

是一个大文件 视频  是一个硬盘 不同分区复制文件,,,,,,

网友:
硬盘缓存溢出

网友:
颗粒不行,缓存用完后就是用的是颗粒储存了,SLC、MLC的颗粒都很稳定。。TLC、QLC颗粒都不行

网友:
因为前面快的那部分只是缓存在内存里而已,你会发现复制结束你的硬盘灯还要亮一会儿,就是在把内存中剩下的部分写入硬盘。

网友:
整个的进程,不是实时的速度?

网友:
硬盘缓存,文件大小,碎片程度都是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