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强制转换是必要的吗?

楼主:
如图,红色标记部分的类型强制转换,是必要的,还是可有可无,或根本不需要?

多谢!

网友:
不强转,就是无类型。
除非编译器能自动识别匹配。

网友A:
这里可以不用强制类型转换。因为int_matrix、double_matrix均已经定义了short和double类型了,所以calloc()的返回的指针可以不用强制转换,不影响使用。
但由于不同的编译器可能会对不匹配的类型有不同要求,会出现警告或强制要求转换。所以,一般习惯上都会使用强制类型转换为需要的数据类型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可以不用强制类型转换。因为int_matrix、double_matrix均已经定义了short和double类型了,所以calloc()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