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雷士86型正五孔插座拆解

楼主(2025-08-07):
今天捡到雷士86型正五孔插座。分享一下。

楼主:
补图一张,采用压板式接线方式。

网友:
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看着像是铜的

网友:
没用过就扔了啊!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种插片插多几次容易松动,接线方式倒是可以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用料厚度不错

网友:
雷士也算个大品牌了,用料还可以。

网友:
这应该是铜的了吧

网友:
看着还可以的。

网友:
不错,用料很厚实

网友:
看着铜件颜色像是磷铜的,好评吧

网友:
看着挺好的,用几年没问题吧。

网友:
用料好,低电阻铜合金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