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50孔插座拆解

楼主(2025-08-07):
公牛喜欢用异形螺丝,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用正常螺丝的都是假货?
背面8颗异性螺丝

异形螺丝特写

正面50孔可以同时插许多小功率电器

内部做工还行磷铜片

插座和发光二极管特写,总功率2500瓦,电流10A,发光二极管只是简单串联一只降压限流电阻,没有反向电压保护,加焊一只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消除二极管击穿隐患

网友:
有钱老板大气。

楼主:
最近找不到发的了,请不要向我扔鸡蛋,我有罪我悔过

网友:
这排布,容易烧

网友A:
公牛很多年前喜欢把铜表面镀一层白色的金属,不止公牛其他牌子好像也有这种情况,现在都看不到了是不是成本高

网友:
公牛插排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感觉只是为了坏了不好拆修,好换新的增加销量

网友:
增大电阻,至少用680k以上

网友:
线和铜排之间居然还是锡焊的

网友:
现在网上有很多插座的质量好于公牛,价格也不贵,电子爱好者最好是购买优质无线的插排自己组装插座使用,保证优良的可靠性。

网友:
用异形螺丝既可说为了安全,也可说是不让使用者自己修,买新的。

网友:
10位的插座。

网友:
异性螺丝是很普遍怕拆

网友:
这排布有点过

网友:
公牛插座质量不错,但是性价比不高。

网友:
一直不喜欢这种跨接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牛很多年前喜欢把铜表面镀一层白色的金属,不止公牛其他牌子好像也有这种情况,现在都看不到了是不是成本 ...

镀锡铜?

网友:
原来50孔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