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鸽牌电动车锂电池28V24A锂电池只能充进0.7度电

楼主(2025-08-07):
这是客户以旧换新不要的电动车,看着胎毛还没有掉

整车出厂日期:2023.11
控制器出厂日期:2024.05.09
电池出厂日期:2024.5
电池型号4824,电池充电限制电压54.6V
今天日期:2025.8.7
我接手是时候已经停电保护了,充电口没有电压,我拆开电池仓测量是42V,我接铅酸4820充电器开始充电,功率表消耗0.7度电充满,测量电压53.7V
对比铁塔4824充满需要1.4-1.5度
我感觉这个电池是虚标的,实际容量应该是4812,要不和整车其它配置也不搭,也有可能是故障了,或充电方式不对
其它配置
前轮14X2.50
后轮14X2.50
电机48V350W
------------------
我想问的问题是
1,这个电池的具体情况倒低如何
真实容量,内部电芯是18650,还是大单体,保护板型号,能不能连接手机
2,控制器旁边的小黑盒是什么东西
这车真是有防盗定位吗
我这个二手车主可以连接控制吗
----------------------------------------------------------------------------------------------
这个配置特符合特价电动车,就是朋友圈699元卖的电动车
可能我说的不一对 ,这款车还有很多高科技,刚才淘宝看一下价格要1700多元
以下是淘宝图片

2

3

下面是实车拍照
1,电池1

2,电池2

3.电池3.

4.控制器

5.标牌

6.前轮

7 后轮

.8控制器旁边的小黑盒,这是干嘛的呢
8

9
整车外观
测面照

10 。前置大灯

11 ,带锁电池上盖

12 。显示器,相对其它显得有点LOW,好歹显示个电压啊

13 喇叭

14 ,最后附一个电动车的淘宝清单 ,这么多选项,有选择恐惧症就坏了
五花八门的车型

网友:
解答你的疑问,小黑盒是防盗报警器,你遥控锁车会滴,别人一碰车,会嘀嘀嘀,呜呜呜,哇哇哇的叫唤,就是它没有定位功能。

网友:
小黑盒是防盗报警器

网友:
有个问题,你铁塔电池可能有问题。
4824如果是没问题的话,可能是只需要1.2度电应该就充满了。锂电池充电效率极高,当然,充电器效率可能低一些,还有就是铁锂电池如果是内阻大了就需要充很多电才转灯,建议复查。

网友:
电池盒里是满的话应该有24AH,这么新的车电池容量不应该下降这么快,估计是没平衡

楼主:
配置区别很大,以实际为准。这个图片仅供参考,淘宝上随便找的
真实的电池有照片和标签,重量上看不是铅酸https://www.mydigit.cn/home.php? ... ;op=rule&fid=60

网友:
  慢慢弄弄 拆开看看 , 毕竟是新车

网友:
劣质电池也很正常吧?

网友A:
4812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B:
京东上面有大佬分享了个500的红包,以旧换新300撸了个所谓飞鸽,估计是山寨的,周日到货,2812的铅酸,不知道到货了具体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812的概率比较大

这个充满只有0.576度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配置区别很大,以实际为准。这个图片仅供参考,淘宝上随便找的
真实的电池有照片和标签,重量上看不是铅 ...

铅酸的估计25kg?最外层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的估计25kg?最外层拆开看看。

最低电压42. 充满53.7 这两个参数铅酸就办不到
铅酸有回升电压,会回升到12V附近
充满电压53.7除4等于13.425 ,这么高的电压铅酸不知道有没有难度
再一个刚开始测量外充电口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保护板保护了还是控制器保护了。
铅酸一般不会设置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充满只有0.576度电

是的,48X12=0.576
这里的是0.7度电是充电器消耗的电量
论坛里有一个相同情况 :
他是这样说的
电池从断电保护开始充电,到转绿灯停止,48V12Ah的电池共耗电0.7KWh,电池组电量为48*12=0.576KWh,0.576/0.7=83%的充电效率,说明没有过充,也没有欠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6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东上面有大佬分享了个500的红包,以旧换新300撸了个所谓飞鸽,估计是山寨的,周日到货,2812的铅酸,不知 ...

这么说吧4812锂电池 价格250元, 4812铅酸电池价格可能要350元

就算你买的铅酸给你送锂,你也不会怪人家吧,毕竟礼多人不怪

车速也嘎嘎快

4812铅酸没有办法做假,没有办法虚标容量
但锂电池可以,弄个4810,贴个4812的标。谁能看出个123来
弄点二手电芯放里面,你会拆开看吗
哥们,收到货到拍点照片分享给大家

网友:
大概率4812的,这个电池仓放不下4824的,哪怕三元的都放不下。应该是三元12或14A的小单体

网友:
只要是使用说明书上能够说到的功能都应该具备

网友:
锂电池用铅酸充电器,真是人才,充电截止电压不一样。如果电池的保护板一般,没充炸就算你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充满只有0.576度电

4812差不多就这么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