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ADATA SP900固态硬盘每天首次开机认不到?

楼主(2025-08-08):
ADATA SP900固态硬盘,每天首次开机认不到,需要关机再开一次,才进系统。咋回事?

网友A:
我有块士必得也有类似情况,要拔一下硬盘电源线重启才行。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或换个别的硬盘试试,第一次开机认不到,一般是系统开机读取硬盘的时候硬盘没们准备好,要么电源有问题,要么是硬盘上电后由于电容啥的有漏电,没有及时进入工作状态,或是测试一下,比如第一次开机的时候不启动系统,而是进入BIOS中一是查看里面的硬盘是否正常认出来了,再是有个延迟不读硬盘,然后退出BIOS看看是否就一次启动了,如果正常启动,大概率是硬盘有问题,如果还是不能启动,大概率是电源问题,我以前DELL机子也有类似问题,第一次启动不开,后来发现电源不是原装DELL8P的电源,而是普通电源通过一个转换板转换出来了,把5V待机电源转换成12V待机电源,但这个5V的待机电源功率不够,导致大部分情况下第一次启动不开机器,需要断开电源,再重启就好,断开电源时间还不能太长,太长机器里在的一些电容放完电了,相当于重新冷启动了

网友:
应该是盘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我也有块NGFF硬盘,上电不识别,得等一会,像是充电,重启就识别了,然后读写正常,断电久了又是不识别,反复这样,感觉是硬盘上的某电容出问题了,但不会弄。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盘的问题。先用排除法,换个硬盘,还存在吗?

楼主:
我换到另一台机器上故障依旧,确定是硬盘故障,还有救吗、

网友:
前两天我同事老婆店里的硬盘不到一个星期烧了两,不知道是不是硬盘体质问题。
后来查电源12V只有11.8V,感觉又不太可能,手里有备用电源,还是换掉了。

网友:
应该就是这副德行,上电需要几秒钟才能识别,可能是有电容需要充电?(一般民用产品不会有电容,我没看到过拆解图)。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这个选项:POST delay,调成>3秒试试。

网友:
先换盘测试啊。确定盘不行就换盘咯。

网友:
以前同样型号硬盘一块同样问题,几周后挂了

网友:
先排除电源问题吧,烂电源瞬间供电能力不行

网友B:
你就没怀疑过是主板问题吗?你可以把这块硬盘放别的机子上试试

网友:
不太像是硬盘问题,像是bios没电或者识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没怀疑过是主板问题吗?你可以把这块硬盘放别的机子上试试

也可能是用的SATA线不太好

网友C:
这个型号的盘我买了3个2手货,按说sf主控对闪存可靠度要求高,但是adata又大量用自封片,这就很尴尬,我买的3个都重开过卡,如果一直用就没问题,放久了再上电会不认盘,通电一阵子再重开机才能认,认盘后又啥事没有。还有放太久无论怎么都认不到的,可能就是闪存漏电问题,这俩盘卷名我都写的掉盘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的盘我买了3个2手货,按说sf主控对闪存可靠度要求高,但是adata又大量用自封片,这就很尴尬,我买 ...

固态硬盘掉盘后就电脑无法识别,但是硬盘主控依然在工作在离线模式只要保持有供电一段时间硬盘会尝试修复数据出错恢复硬盘。

我就遇到过固态长期不通电掉盘不识别,哪怕反复重启也不能识别。我直接把硬盘装硬盘盒后用手机适配器通上电放一晚上,第二天装机直接识别了,在系统后扫描文件系统错误没发现任何错误。

固态硬盘不适合长期不通电数据会挥发。tf卡断电放一年都读取缓慢也是数据挥发造成的。

网友:
芯片体质问题,不稳定,金泰克及杂牌固态盘很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士必得也有类似情况,要拔一下硬盘电源线重启才行。

我的是D盘,英特尔的535,偶尔会遇到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