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品牌新上市不到一个月的路由器,厂商整天在修固件

楼主(2025-08-08):
我的理解是厂商大部分的工作是在不停的调整底层参数设置,那么象openwrt这种第三方固件,开发者是如何调整底层参数设置的?就算芯片厂商把资料都公开,openwrt要适配无数种路由器,这工作量也是天量。作为用户来说,能否通过openwrt来设置底层参数?

网友:
那些参数可能厂家都搞不明白,还得问芯片厂家,你确定你有能力搞?

网友:
这是必须的。

网友:
你可以去芯片厂潜伏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有收获。

网友:
路由器是自动更新固件的还是要手动更新。

网友A:
你说的是TP的这款路由器吧,BE6400,我首发买的,到手160+
和小米AX3000T对比,2台路由器叠加放置的,同一个地方,2.4G信号差不多,5G信号比小米AX3000T强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TP的这款路由器吧,BE6400,我首发买的,到手160+
和小米AX3000T对比,2台路由器叠加放置的,同一 ...

WIFI6和WIFI7自然不好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6和WIFI7自然不好比

这款TP的大道BE6400是首款螃蟹芯片的WIFI7产品,刚开始bug较多,后来陆续更新了固件就好了。路由器自带外置信号放大器,5G信号很强

网友:
WIFI7大多数终端还不支持吧,所以算不算理论上很强大,实际上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TP的这款路由器吧,BE6400,我首发买的,到手160+
和小米AX3000T对比,2台路由器叠加放置的,同一 ...

恩山TP板块里,看了下发6430固件那位ID(疑似是TP官方人员)发的其他型号的固件,这些型号的共同点是都是4根5G天线,都是独立FEM。4天线涉及的零部件比2天线多,调校起来自然复杂很多,芯片厂商给的公版设计虽然没问题,但架不住路由器厂商不停的换零件厂商,结果就不好说了。wifi8标准要出了,这次不关注带宽大跃进了,看来无脑加天线这种大力飞砖手法走不下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山TP板块里,看了下发6430固件那位ID(疑似是TP官方人员)发的其他型号的固件,这些型号的共同点是都是 ...

所以TP家的只能买V1版本的,后期出的版本就会简配。
厂家让用户找bug呢,省时省力
我看中的就是信号强,之前家里用了2台小米AX3000T才能全屋覆盖,现在一台这个就够了,WiFi7不开放6G频段用起来和WiFi6没区别,手机都是2天线的,基本上都能跑满千兆宽带。至于WiFi8,目的不在速度上了,而在信号延迟和丢包率上做文章了。

网友:
tp+mtk的组合挺好的,现在mtk的固件以及信号都不错.特别是发热,比高通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TP家的只能买V1版本的,后期出的版本就会简配。
厂家让用户找bug呢,省时省力
我看中的就是信 ...

即便是V1,也不过是芯片方案没变,PCB能保证是相同做工、电容电阻mos管之类的元件能保证是同一个厂家的?有时即便标称参数是一样的,不同厂家出来的元件也是不同的。要V1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路由器厂家需要反反复复修固件吗?

网友: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说明厂家还算靠谱

网友:
现在的TP还算可以的,也入手了一台在玩

网友:
反反复复修固件,还靠谱

网友:
我的理解是openwrt这类只需要参数范围设置发展一些,开源出来大家拿来做各种硬件适配就行了,越改越完善,越调越精确,但是永远无法达到80%能力。
TP这类,是工程师根据芯片参数来设计的,参数范围越小越精准越好,千万别被人破解了,按统一模板去和芯片商对接,他们只需要对接和降低成本。然后出现了问题,再和芯片商协调,也就是所谓天天升级版本,但是永远无法达到85%能力。
总之,都不能发挥芯片能力,但是为了这5%做出努力,厂商的精神是值得表扬的。

或者说一个是凑合能用就行,一个是千万别出问题就好,初衷就不一样。

网友:
斐讯N1固件算完善的了吧?

网友:
正常,说明服务好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TP的这款路由器吧,BE6400,我首发买的,到手160+
和小米AX3000T对比,2台路由器叠加放置的,同一 ...

这破软件好像强制更新了?

二○二五年八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