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k40开不了机黑屏请教

楼主:
我的红米k40早晨起来,屏幕图片乱了,过一会闪屏几下就自动关机了,开机几次后还是这样,之后我还恢复出厂模式,还是这样,出现了一次花屏后,最后就开不了机黑屏了。
按开机键有振动。充电插头插上有振动但是是黑屏。是不是屏幕坏了。

网友:
检查下屏幕有没有外观损伤
没换过屏幕吧?
如果无拆无修无外观损伤 花屏大概率是屏线的问题。但是大概率也只能换屏幕。

网友:
估计CPU虚焊了

网友:
小米和红米,两个品控差好多,别买红米,我儿子是个米粉,用的手机绝大部分都是小米家的,只要是红米的,故障率是100%,30公分高掉地上,屏没裂没碎黑屏了

网友:
先看看屏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普通用户无能为力!只能找修手机的。

网友:
95%的概率是cpu虚焊了。。找修手机的重新植锡cpu吧。

网友:
虚焊了吧,找个手机维修,吹一下处理器

网友:
充电有反应的话,一般是屏幕的事儿,CPU没虚焊

网友:
小米杂货铺的东西我不会买

网友:
大概率是屏坏了,小概率是主板问题。

网友:
前阵子我的 OPPO手机和你的毛病一样 《CPU 重新找人焊了一下 花了180大洋 目前用着没啥问题

网友:
睡觉的时候压到了吧。

网友:
屏幕问题大

楼主:
最新消息
首先说明一下,这个手机原电池还可以用,只用了2年多,我没事也换了个飞毛腿电池到现在用了8个月了.
刚才拆开机子拿下买的飞毛腿电池,测试电压有4.4V,并将屏幕排线插口拔下再插上防止插口氧化,换上原装电池,(还有4.12V).装好后插上充电,有0.76A电流.按开机键居然正常开机了,
恢复出厂值后又将云备份的数据和桌面恢复,到现在30分钟了还没有出现问题.但过一会后来还是黑屏了.原因不知道.请各位继续判断指导.

楼主:
又将电池插口断开一会又可以开机了,暂时恢复出厂值了没有安装软件,一会又黑屏了。

楼主:
按压上面屏蔽盖黑色部分就关机。,看来主板又问题。

网友:
  直接换  不要修  ……

网友:
我一般都是原装电池用到底大约三年左右换新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