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干电池问题(低端)

楼主:
无关表具

昨晚家用燃气灶不起弧,换了一个电池后正常,记忆中没换多长时间(2024.10月出厂,到现在还没有一年);

测量电压1.49V(新电池我也测量过1.65V),这颗电池我感觉还是满电,+,-极擦拭后换上燃气灶还是不起弧。

继续实现放电测试,+,-极短路85mA,感觉好像有点小,随便找了个7号电池放电测试525mA,由此判断这个1号电池失效了(没有内阻仪无法测量内阻)。

担心这个T21L问题(我对这块表信心不足),用136B+复测130mA(奇怪怎么一下涨了这么多),再用t21L测数字到了155mA,电流越测越大最高到了近280mA,没想明白怎么个情况,搁置了,今天早上出门前好奇再次测试电流回到了85mA左右。

网友A:
碳性干电池容量本来就不大,不过也不至于半年就失效,上可调电源测试下燃气设备工作电流是否正常,有无漏电。
在看看电池是不是太拉,容量太小。
我家用的3.0V 500MA的隔离电源+硅二极管(二极管一是降压0.7V,二是防脉冲倒流击穿电源),外接应急电池盒 (停电时应急用)。话说改了至少5年了,除了中途线头子虚接过几次,几乎不需要维护

网友:
电压并不能绝对反应剩余电量情况,仅能参考。很多电池在电量几近耗尽时内阻就升高了,小电流还可以继续用,大电流电压一下就拉低无法工作了。

网友:
这电池一看不对劲,买个555也行呀

网友:
只要是有国家量具生产许可证的企业生产的表,新出厂的、校准过的、无故障的表,还是可以信赖的。

网友:
不能以电压来界定电池好坏,我家燃气灶也是点火啪~~~啪~~~~啪(不连续),左边能打燃右边点不着,用打火机点了多长一段时间,售后上门换电池直接复活且高压声音是啪啪啪啪很连续。。

网友:
煤气灶打火的最终归宿都是PDD上买几块钱包邮的点火器

网友:
应该是静止导致电解液没活性了,无法剧烈反应;

你翻来覆去折腾一下,稍微激活了电池化学物质。

所以以前咬干电池是有道理的。

网友:
换了新电池已经说明了旧电池不行了
电压不代表电池的好坏或者容量
有内阻仪测一下内阻对比就更清楚

网友B:
买一节1号的南孚正品电池,可以用十年。要不就改锂电,没电了,还可以充电,只用引两根线出来就行,简单改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下,用低阻抗电压档测试,优势就明显了。

网友:
要看看它工作时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节1号的南孚正品电池,可以用十年。要不就改锂电,没电了,还可以充电,只用引两根线出来就行,简单改 ...

燃气灶不是闹着玩的 正经干吧

网友:
丰蓝一号就是挂着南孚的牌子的普通碳性电池,所以电量并不多。应该是碱性电池更好一点,当然,碱性电池要关注漏液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性干电池容量本来就不大,不过也不至于半年就失效,上可调电源测试下燃气设备工作电流是否正常,有无漏电 ...

这个型号的不是碱性电池,是碳性电池,放电电流不需要多大的,关键是要能久放不自放电,我家用5号充电电池加个转接筒用,充一次电用半年以上,比用一号电池合算太多

网友:
第一次见到电池还有这样的奇怪问题

网友:
熄火断气分两种,一种是靠温感探头的微弱电压工作,没温度就没电压,就断气。另一种是温感探头做信号,电池驱动电磁阀,这种灶比较费电,我就遇到了,改3V的电源,再不买电池了

网友:
内阻大了,带不动大电流了,那个广告不是说玩具车用完遥控器接着用,就是玩具车需要的电流大,虽然电压很高,但就是带不动,遥控器需要的电流就小多了

网友:
在用的一个燃气灶,也是电池管不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