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都用什么样的助焊剂?那种黄色焊油时间长了竟然会漏电

楼主(2025-08-08):
原来用的是那种黑乎乎的肋焊剂,后来在TB看到有那种黄色的,买回来用了几次,竟然发现焊的时间长了有点漏电,大概几百K左右。
又后来在立创商城买了一个,但油性太大,极难擦干净。请问坛内大神都用什么样的助焊剂?

网友A:
天天就知道修,这年头维修不来钱,还搞什么焊油不焊油的,搞不到钱,有什么好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天就知道修,这年头维修不来钱,还搞什么焊油不焊油的,搞不到钱,有什么好搞的 ...

自己做些小东西好玩。

网友B:
维修佬的助焊剂,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C:
一直用便宜的焊膏,100g约10元左右的。以前修手机时,用的管状的进口品牌,黏糊糊的,性能更好。

网友D:
我20多年一直都是松香,如果要焊接BGA或者小体积的,就用无水酒精溶解氢化松香当松香水来用。
个人觉得松香高温下产生的气体对人体伤害是最小的,其次松香不腐蚀任何烙铁头和原件,绝缘性还非常好。
还有最后一点,我时不时要在PCB上打热熔胶加固和绝缘,如果是焊油的话,热熔胶粘不上,如果是松香就不会。
清除残留的话,助焊剂貌似必须用洗板水,不然油性的擦不干净,松香只需用无水酒精就行了,只是无水酒精用的少的话发白不好看而已。
相比之下洗板水对人体呼吸道伤害大多了。

网友E:
助焊剂要清洗干净。

网友F:
松香最简单实用!

网友:
你那个上面不是写了轻微导电吗?
用完最好用洗板水或者无水酒精清洗一下

我用的是这个,两块钱一支

网友:
助焊剂也只能清洗到表面了,芯片肚子下面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佬的助焊剂,目前一切正常

必须维修佬,我买的盒装的,感觉能用几十年

网友:
免洗助焊剂一针管用好几年,从来不洗。

网友:
修东西是和正府唱反调,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罪不可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佬的助焊剂,目前一切正常

买过一个管状的,忘了用

网友:
一直用小盒松香,反正一年也用不了几十次烙铁,什么有害无害关系不大,之前用过焊膏,没觉得比松香好用,而且电路板上会有一层油,松香可以不用洗板,但焊膏不洗看着就有点恶心
感觉只要焊锡好助焊剂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便宜的焊膏,100g约10元左右的。以前修手机时,用的管状的进口品牌,黏糊糊的,性能更好。 ...

有一个管状的,哪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20多年一直都是松香,如果要焊接BGA或者小体积的,就用无水酒精溶解氢化松香当松香水来用。
个人觉得松香 ...

以前不知道松香还要用酒精溶解,直接用固态的感觉不好用,后来就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助焊剂要清洗干净。

直到有一天发现晶振不起振,才发现是电路板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香最简单实用!

是不是要加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