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可以装固态硬盘的机顶盒

楼主:
打算专门用来给家里老人看照片用的。

虽然U盘直接插电视机也可以,但是不能自动同步更新。

所以打算用机顶盒,装微力同步,把手机最新照片自动同步到机顶盒。

请朋友们推荐个便宜的机顶盒,可以装固态硬盘的,操作界面要简单,最好开机直接进入相册app。

网友:
机顶盒都只支持usb口,,,支持sata,m2,pcie接口的几乎见不到的

网友:
这要求只能是mini电脑主机能满足,,软件要在网上找了

网友A:
机顶盒不是可以外接移动硬盘么? 刷一个操作简易的系统就行

网友:
什么奇葩的要求都有,可以找机顶盒厂家去响应你的需求,重新开一个模具生产线!

网友B:
你可把U盘理解成固态硬盘

网友:
这要求太高,,100元的东东能干这活,那就逆天

网友C:
没见过支持固态硬盘的机顶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支持固态硬盘的机顶盒

有这种盒子。只是价格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把U盘理解成固态硬盘

U盘容量不够,需要500G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顶盒不是可以外接移动硬盘么?  刷一个操作简易的系统就行

我试过,连2.5寸的移动硬盘都带不动,老老实实的用U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容量不够,需要500GB。

别说500G的U盘了,1T甚至2T的U盘都有,只是价格不友好

网友:
讲真,楼主直接买一台迷你主机不是更方便吗?
像戴尔的9020M就行了,自己装个2T的固态硬盘,再装一个百度网盘,专门给一个硬盘分区设置同步空间,这样可以同步其他设备的文件,照片和视频,自动分享文件。
主要成本都在硬盘上,9020M又不贵,想好点的,就买现在最新的CPU。

网友:
把固态硬盘装在移动硬盘盒子里用

网友:
照片放在什么云上?

网友D:
硬盘插在路由上,打开共享,再机顶盒上安装当贝播放器。

网友:
买个二手的微型电脑,就几十元

网友:
路由器插一个好一点的u盘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插在路由上,打开共享,再机顶盒上安装当贝播放器。

有时需要外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