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茶炉/煮茶器 修改加注水时间

楼主(2025-08-08):
这款茶言牌电茶炉的默认上水时间是30秒,手动加水时间是15秒,有时会觉得注水量不够,我们可以修改其注水时间(无意间试出来的)。

水壶缺水时的注水时间,关机状态下,长按烧水键,出现加水秒数(默认30秒),点按或长按可以调节时间,调整完后再点按开关键保存。

同理,调节手动加水时间,关机状态下,长按加水按键。出现加水秒数(默认15秒),点按或长按可调节时间,调整完后再点按开关键保存。

同样的方法,长按温度设置键,可以调节恒温温度。

网友:
它竟然有如此功能,

网友:
说明书上应该有的

网友:
估计说明书没看,都是垫桌子腿了,哈哈哈

网友:
回去试试,一般说明书不会写这个,免得不懂的人东整西整最后整不会了,反而是给售后找事儿做,不写你就老老实实按标准使用就好了!

网友:
你研究得很细,我也有一个,试试看。谢谢

网友:
说明书:合着我不配拥有名字?

网友:
说明书估计早扔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学习了,单片机性能强悍啊

网友:
这也给你P解了。

网友:
各品牌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好,我把抽水泵换成了电磁阀,从纯水机储水桶拉了一管过来接上,茶桌下不需要水桶了,但是纯水机压力大,用电磁阀控制给烧水壶注水,比原来抽水泵快,一不留神就注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