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随身WiFi坏了,基带芯片发烫

楼主(2025-08-08):
突然就没反映了,基带芯片发烫,这寿命这么短吗?

网友:
很山寨的赶脚

网友:
没事的,买一个新就可以。

网友:
这些山寨的小东西质量堪忧

网友:
散热不好,就是这样,天气又热

网友:
原来楼主破解过的。

网友:
安卓方案的4g随身WiFi,用的芯片,基本都是拆机

网友:
不用折腾,直接换新

网友:
基带芯片发烫是不是烧了

网友:
这么多飞线

网友:
我觉得中兴方案其实就挺好用,不过随身WIFI的发热量都很大。

网友:
嗯,一般都是供电坏的概率比芯片大

网友:
我都是把esim拆下来装工业模块上用的,想长期使用还得是专业的,不过这板子应该还行的呀,要坏那也估计是芯片先天体质差

网友:
可以直接换新了

网友:
高频高热,参考微波炉

网友:
正好可以换个新的了

网友:
他自己改的

网友:
虚焊了吗,热风枪吹一下

网友:
以后如果再买随身WiFi,得想办法加强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