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阿乐乐可小魔方插座YD-999

楼主(2025-08-08):
在京东秒杀了一个多功能插座,大伙看看充电电路是什么水平,会损坏手机吗?

盒子

主体外观(正面)

主机外观(背面)

内部整体

充电电路特写

内部细节特写

这两处铜片加长,有什么用途?

展示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
有些简陋啊

网友:
这种5V电源的电流很小,充手机会时间很长,所以不实用,都是花架子,还是买单独的好。

网友:
看样子还不错,手机说明书强调要用原配充电器的,不过用它充电应该没大问题。
至于那个多余长度的铜片,应该是连接pcb板的,但是pcb板的连线就便焊到已有焊点上了(省掉了新焊点上锡工序),它就显得多余了。

网友A:
这种其实没啥用,现在家里不一安两安的充电头都多的成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其实没啥用,现在家里不一安两安的充电头都多的成灾了。

当年跟风买过两个模仿插头,连壳都没拆

网友B:
加长的铜片原本应该是接到电路板上的,但电路板好像改板了,变成了飞线连接.
这种充电器波纹一定很大,看了一下芯片是3667BH,这个芯片的最大功率才5W,也就是说这个充电器输出最大电流是1A.
小电流,其它给手机充充电也没有大问题,就是1A的充电电流对现在的手机来说,充起来太慢了

网友:
手机充电还是选靠谱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长的铜片原本应该是接到电路板上的,但电路板好像改板了,变成了飞线连接.
这种充电器波纹一定很大,看了一 ...

技术参数说明USB输出有2A,回头测一下。

网友:
这种USB充电的A口或C口,给小电流电器充电,手机还是用原装充电器就好了。。。

网友:
估计usb输出纹波炸裂

网友:
找个表测个波纹?

网友:
上示波器看看波纹吧

网友:
这种长期待机,不安全

网友:
这个做工也太差了

网友:
山寨电源适配器水准

网友:
真是的,插座上配充电器,不配开关,长期通电,坏了全扔了?真是都考虑的全面!

楼主:
看了大家的评论,不敢充手机了,只能用来接USB风扇和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