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解决倒车喇叭影响到行车仪的倒车后视摄像头?

楼主:
如何解决倒车喇叭影响到行车仪的倒车后视摄像头?
买了个倒车喇叭,现在一倒车,后视摄像头就有干扰,显示画面不稳定,有横纹跳的。
倒车喇叭接在倒车灯上的,行车仪的倒车影像也是接在倒车灯上的。
他们之间有干扰,如何解决这个干扰问题/

网友A:
可以试试换辆车

网友:
在倒车喇叭正极加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供电不足吗?分开接呢,一个接左灯,一个接右灯

网友:
接个继电器隔离开。喇叭用继电器供电。

网友:
倒车影像的视频线要加屏蔽

网友:
我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B:
给倒车喇叭供电串一个共模电感就可以了。

网友:
摄像头用屏蔽线试试?

二○二五年八月八日

网友: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视频线用铝箔纸包个一米左右试试,拉开一点,不要跟喇叭线绑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倒车喇叭供电串一个共模电感就可以了。

直流的能串吗?

网友:
加个电磁屏蔽?我是瞎猜的

网友:
喇叭太差换喇叭

网友:
都加入滤波器并高频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换辆车

简单粗暴,不过这问题会一直存在!

网友:
接倒车灯上不行吗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压不稳

网友:
杂波干扰你可以认为是在绳子上爬的虫子,给绳子套一个阻挡环就能阻挡虫子,绳子可不分交流还是直流。
倒车喇叭里有震荡器驱动压电陶瓷片,这种小厂产品可不会管你干扰不干扰!

网友:
定制化问题

网友:
极有可能是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