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双飞燕鼠标拆解 做工有点简陋(OP-520NU)

楼主(2025-08-08):
我怎么感觉双飞燕鼠标做工有点简陋啊,杂牌的鼠标里面都有个电解电容 怎么卖20-30的双飞燕都没有,靠底部的贴片电容供的起吗?

网友:
还有上飞燕鼠标?

网友:
鼠标板子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A:
这做工用料,不像是正品双飞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用料,不像是正品双飞燕啊

我倒是觉得是正品,序列号什么的都齐全,毕竟低端货嘛...

二○二五年八月八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觉得是正品,序列号什么的都齐全,毕竟低端货嘛...

带有配重铁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有配重铁块的。

我第一台电脑配的键鼠就是二燕的,手感还行,内部还真有铁块配重...

二○二五年八月八日

网友:
双飞燕现在越来越差了,原来质量和罗技差不多。。

网友D:
华诺白点微动,上飞燕

网友:
我从前买的双飞燕起码可以用5年以上,不知道现在到手的那些怎样了。双飞燕之前买的那些品牌电脑鼠标,顶多1年就报废。

网友:
接线还是插接

网友:
真假不知,贴纸会不会和充电宝那个3C一样随便贴?

网友:
看来是正品,双飞燕就是普通低端鼠标,这正常板子

网友:
壳子还行  不像回收料

网友:
最近混进组织里面,修了一百多个鼠标,几百上千的鼠标看多了看到这种没感觉了。

网友:
上飞燕是个啥牌子,噌名子的么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个2015年产的双飞燕,同样的型号,那个时候的板子用料还可以的,中间换过一个微动就没动过了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诺白点微动,上飞燕

打字打多了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