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垃圾桶捡了未知玩意,插电没反应,拆开看看

楼主:
~~垃圾桶捡了未知玩意,插电没反应,拆开看看

~~这个竟然是陶瓷的面板,淡蓝色的底,黑色6边形格子铺满整个面板

发现底下有两颗螺丝,拆

电路板也没有特别大

这个底板竟然是铝合金散热片,上面还有两个管子

掀开看看,具体型号

~~首先没看到电路板有明显损坏的地方

~~具体看看电路板,感觉像是自激升压

~~看电路板背面,发现一根电线虚焊了,有可能这个就是不工作的原因

~~重新焊接好后,插电,工作正常,有“呲呲”的声音,并且陶瓷面板上可以看到非常微弱的紫色的光

网友:
臭氧发生器~鉴定完毕!

网友:
电蚊子还是 臭氧发生器?

网友A: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时空穿梭机。

网友:
这么大块铝板,13009从没享受这么好的待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时空穿梭机。

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
臭氧发生器!

网友:
学习了。没见过

网友:
臭氧发生器吧

网友:
啥东西?好奇怪

网友:
TB搜图搜到了,叫蜂窝状臭氧陶瓷片,就是个臭氧发生器

网友:
应该是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CBB是400V的,看来不如电蚊拍电压高。

网友:
有杀菌功能,

网友:
红线挺粗的

网友:
好东西,可以改成拆卸LED灯板的加热台,这铝板刚好合适。

网友:
这个臭氧发生器效果很好的,之前口罩期间给房间消毒用,挂在电风扇前面,现在拿来给房间去异味

网友:
好东西  我们垃圾桶  狗舔的一样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