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钳表电流不准怎么办

楼主(2025-08-08):
80块的sk218钳形表多次怀疑电流不准确,什么方案忘记了论坛很多人拆过,不知道怎么校准。之前极空保护板怀疑电流不准,我就用万用表显的1A电流校准过,设想是数字越小越精确。电池在电动车上也没发现不妥,因为保护板是个40A的,电动车爬坡最大就显示接近40。直到我用电池带逆变器供电磁炉,电磁炉功率计测2100瓦,逆变器效率算90%也不过2400瓦不到,但是看保护板就接近40A了,80V电压下都超3000瓦了明显不正常,用钳表测30A出头,觉得比较符合正常,于是校正保护板。后来发现这保护板大电流校准后小电流又差距巨大,不知是不是算法问题,只好选个15A校准了,10~15A钳表和保护板对的上,但是小电流还是不准。3A的充电器充电显示2.4A左右这肯定是不准的,因为电池彻底放完电容量清0再充电,单串电池都3.5v说明几乎充满了,然而容量显示还差好几A时,因为容量是根据电流*时间计算的,说明电流不准确实际值大于显示。

现在我又怀疑钳表了,因为经常测试差距巨大,正反不同,甚至出现正反都测不准的现象。电池充电功率计230瓦左右充电器效率不到80%,电压80V,然后钳表正反两方向居然4A和1A,也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怀疑是充电器干扰。

网友:
花大MONEY卖高档牌子货。

网友A:
别太相信APP上显示的电流,我的充电器显示充电电流是4A,但保护板APP显示3.4A差了0.6A,因为保护板显示的容量基本准确,我姑且相信这电流是准确的吧,但是搞笑的来了,充电桩显示充电器功率是340w,你说我该相信谁显示的?

网友:
哈哈,现在为了赚钱,是不择手段啊;所以,买菜的时候要带着电子秤;给电动车充电带个库仑计;给汽车加油记着带个大量杯或者带刻度的大油壶。

网友:
钳形表测小电流时多绕几圈,数值除以圈数就接近真实值了!

网友:
直流钳表受周围磁场影响很大。
对于那个准确,别较真儿!真正准确对咱的意义是啥?

网友:
确实,靠感应的就不要太较真了

网友:
找厂家,这玩意儿大多数是只作参考

网友:
看到有选择键的,就知道不是智能表,测量不准也不奇怪,有时你忘记选择交直流就会测量不准了。

网友B:
很显然,保护板的出厂精度被你破坏了,电流读数被错误调低。
逆变器和电磁炉双重buff为本就不易的校准条件雪上加霜,应该尽可能使用纯阻性负载测试,如果有备份保护板数据还能复原。
至于钳表正反测量误差,需要注意钳口加持松紧度一致,正测和反测都让导线贴合钳口外调零,导线尽量在中心标线位置垂直于钳表测量。内部可调电阻估计是调整直流零点的,零点误差不大可以不调节。钳表校准难度大,可以用可调电源恒流模式绕5~10圈测试具体精度。
对于这种有脉动直流供电的情况,普通手持表AC+DC的读数更有参考价值。我更愿意相信保护板的电流读数,因为需要统计电荷量,一般采样率在10-100Hz以上,可以轻松应对普通脉动直流场景,读数一定是经过滑移平均的。想象一下直流档测量全桥整流滤波后的波形,再想一想保护板和钳表的成本和技术指标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太相信APP上显示的电流,我的充电器显示充电电流是4A,但保护板APP显示3.4A差了0.6A,因为保护板显示的容 ...

相信贵的:)

网友:
间接测量的数值不可能做得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显然,保护板的出厂精度被你破坏了,电流读数被错误调低。
逆变器和电磁炉双重buff为本就不易的校准条件 ...

这个保护板出厂应该就没有校准,因为你拿到手后根据自己的电池选择一键设置参数,提前出厂校准就没有意义。很多人发现电流电压不准,当然也有你这样相信出厂就是准的。关键是小电流校准后大电流不准,大电流校准后小电流不准,它的显示结果不是线性的,也不知是不是写的程序算法有问题补偿之类的。采样电阻两端的压降根据电流大小不同应该是线性的。

网友C:
一直想弄个钳形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弄个钳形表的

看了这个有点没信心了

不知道侧直流电效果和精准度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保护板出厂应该就没有校准,因为你拿到手后根据自己的电池选择一键设置参数,提前出厂校准就没有意义 ...

这样看,这些保护板设计比较粗放,使用工作电流和工作温度点校准是最后的选择。因为adc可能受基准电压影响,光耦可能受温度和非线性影响,采样和电量计算方式也有影响。
钳表用可调电源试试看1A和5A读数(或多圈),我的可以做到1.00±.02A,没有问题可以重新校准保护板。采样电路不可靠,保护板电流只能视作名义电流,不同负载类型也可能引入误差。BMS确实是个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弄个钳形表的

干早点弄嘛,我也是玩玩,两年前我看这款近70块,2年后某宝和多多都要80块,这可是电子产品,不符合定律,人民币贬值也没这么快!论坛最近有人买过50来块的钳表,这才是正常现象!

网友:
电流表显示的就是大致的数值,不向测量电阻,直流电压需要准确点

网友:
我也碰到了,都说是周边有磁场干扰,福禄克也不例外。当然,我肯定买不起福禄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