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上海大众斯柯达,按钮手感异常。更换钥匙壳子

楼主(2025-08-08):
2014年的老车子 了,因为不想带笨重的遥控钥匙, 就把遥控钥匙就放在车内,自己随身带着一个钥匙胚。仅仅用了开车门。这下轻便多了。

类似这样,打个孔,直接挂在家里的钥匙串上

也许是遥控钥匙放在车内 高温 的缘故吧,一个月后,发现 开锁按钮手感异常。

正常情况下,按钮下边是个电路板和锅仔片,可是现在,开锁按钮的手感,好像锅仔片 掉 了,直接 按在电路板上边。没有段落感,硬硬的。

于是决定打开看看。

网上搜索一些视频,大概知道了方法。可是实际操作还是不太顺利。

第一步,要把那个细金属销子敲进去,我拿着小螺丝刀 弄了半天,竟然没有动静。看来还得敲。可是去哪里找这么合适的工具呢 又细又硬,长度30mm左右。?

想来想去,这个小内六角好像用不上,这就牺牲它吧。直接掰断 !!

小内六角还是大了一些,砸进去后,内六角又拔不出来了。不敢用力,怕内六角再断了,那就更麻烦了。

费了好大劲,终于把内六角拔出来了。

幸亏销子和电路板还有点距离。大家注意,一定要去掉电池再操作。

看到销子上边的塑料板了把,已经歪了。所以这个销子必须暴力砸下去,靠手是 摁不下去的。

原车的 sony 电池,14 年到现在,遥控距离大概 30 米。

大力出奇迹,扒开的 盖子。

最上边是开锁键,已经裂开了。不知道是不是高温的原因。

仔细看一下,本来不想弄它,将就用吧。但是,这个是另一辆车子的钥匙,两个一对比,必须弄。否则太难受了。

宝骏 的钥匙,手感清脆。

已经淘宝购买了钥匙外壳,买了两家,回来对比,择优使用。

网友A:
防水胶壳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水胶壳老化了

对的,防水层老化了。

网友:
同款宝骏钥匙,我的按键烂了已经。宝骏的壳子也便宜,13块钱一套,虽然不是原厂,但也凑合,毕竟原厂也就那质量。一般买新壳子的时候,会送一个销钉,用来取机械钥匙的。我换过别克,宝骏,马自达。这个销钉都攒了好几个了还是原厂的壳子好,耐用。

网友:
老车大路车的钥匙壳应该不贵吧,曾经一部东风菱智的钥匙按键处按太多直接裂了一块一块的,上淘宝一个替换的壳居然要50元!要是里面有电路板还差不多,但他就单纯一个壳!

网友B:
我也有辆斯柯达,拆了一把钥匙做了NFC,出门有手机或者智能手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辆斯柯达,拆了一把钥匙做了NFC,出门有手机或者智能手表就行

怎么作的NFC?

网友:
淘宝一个替换的壳居然要50元

网友:
淘宝买个模块,把车钥匙拆了接上去,放在车内就行。我连家里的小电驴都装NFC了,啥钥匙都不用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