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测试一个谷米GPS的工作电流

楼主(2025-08-08):
新到一个4G的GPS定位器,工作电压标值为9到90V,实测7V可以正常工作,一直想加个电池当自带电池的定位器用,今天正好有空就测试了工作电流,刚刚接通电流大概在20~50mA中间跳,大概1分钟后,电流在1.5~2.5mA跳,这样看来,2节2000mAh串起来的18650应该可以用1个月以上,不知道有没有算错,欢迎一起探讨。下面上图测试图片,给有同样需求的一个参考

APP上显示的电压也与实际电压相符

下面是稳定后电流

网友:
电流有点大啊

网友A:
以前我也买过一个这个摸样的GPS定位器,放在摩托车上,APP叫万物在线;其实这个GPS拆开的话,里边有个降压模块的,实际上是降到3.7V都可以工作,我是从降压模块后面,引了正负两根线,外面接的一个大的充电宝,待机几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买过一个这个摸样的GPS定位器,放在摩托车上,APP叫万物在线;其实这个GPS拆开的话,里边有个降压 ...

我也是用在电动车上的,你接在后面,那应该没有电压显示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在电动车上的,你接在后面,那应该没有电压显示了吧

app里有低电压显示,是说这个GPS的供电,也就是说充电宝没电了,APP上就报警;但是APP上电压显示的不是电动车的电瓶的电压48V,比如48V20A的电瓶。

网友B:
不要买这个辣鸡了,之前有人发了,终身平台直接给你说设备老化,强制下线,,谷米和万物在线 都是一家

网友C:
应该是2并2串才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买这个辣鸡了,之前有人发了,终身平台直接给你说设备老化,强制下线,,谷米和万物在线 都是一家{:013 ...

哈哈,我以前就发过那个帖子,但是价格相对便宜,2个2g网的上次发回去了现在也还在用,就是会有时掉线,不知道是不是平台在搞鬼,还有现在WEB不能登了,要交钱才行,买这个说3年全包,花了40多,还想赌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2并2串才可以吧

不用并,直接串两个在一起应该用得起来

网友D:
谷米的,完蛋了,赶紧退货,各种流氓逼迫缴费行为堪比诈骗软件,公司已经快倒了,天眼查社保人数:0

网友:
静态电流大小还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谷米的,完蛋了,赶紧退货,各种流氓逼迫缴费行为堪比诈骗软件,公司已经快倒了,天眼查社保人数:0 ...

我估计这公司也是不行了,手上还有3个,现在各种促销,后面一个是40元包3年,能用多久是多久,不想再多买了,这个公司不诚信。

网友E:
还不如买途强的,我记得途强的可以改平台。谷米这个是锁死的。

网友F:
我2G换成4G的在淘宝一个山东卖家那里补钱换了一个。终身免流量和免平台费的。以前那个是中移动的行车卫士,现在这个平台是个叫GPS51的APP,不知道能用多久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2G换成4G的在淘宝一个山东卖家那里补钱换了一个。终身免流量和免平台费的。以前那个是中移动的行车卫士, ...

以前买过卓比,终身平台,但是它关店注销了小程序,拿他怎样?

网友(2025-09-10):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买途强的,我记得途强的可以改平台。谷米这个是锁死的。

途强比较稳,十几年老店了,产品介绍页面特别强调永久免费,应该就是针对无良平台宣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