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新款 ZT-XR1 电池内阻万用表简单评测

楼主(2025-08-08):
ZT-XR1 电池内阻万用表到货了,做个简单评测。

拿到手时觉得包裹很小,比之前的ZT-1000R盒子小了不少。结果打开没想到,里边东西真不少。除了表笔,温度探头,还有一根数据线,一套航空插头夹子,这个很棒。

拿在手中很小巧,携带挺方便的。看着好像少了个外壳,其实不然,后边有很薄一层的一体胶。手感不错,但是对避震来说可能效果差一些。自带可充锂电池,背后有个Type-C插口充电。

万用表功能测试,精度很不错,四位半精度。

有设置功能,关于表的一些设置可以修改。

电池内阻测试,我没用过这么高级的东西,瞎测。

最后是内部图,这里出了点意外,拔电池接头时,很轻易的就把插座和焊点一起拔掉了,插座只焊接了正负两个点,两端的固定焊接处没焊接,用胶固定的。经过咨询,了解到这是试产机,第二批开始就改成插件了。可以放心购买。。我这块要珍藏,首发品啊

网友:
众仪的表显示风格真是让人心碎。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表界的拼多多,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这品牌的表,真是一言难尽,功能强大

网友A:
开尔文互夹,都不能归零吗,四线的啊

网友:
表界的拼多多

网友B:
我看表上电池内阻测试时,提示最高电压才4.5V. 是不是有点低了,

网友:
感觉测内阻瑞耀的1035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表上电池内阻测试时,提示最高电压才4.5V. 是不是有点低了,

那个是筛选电池才用到的功能,测量值超除预计范围就报警提示。  内阻测量高达电压是+-10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表上电池内阻测试时,提示最高电压才4.5V. 是不是有点低了,

可以手动调的,最高100V

网友:
有钱银呐,一买就是两块...

网友:
你这仪表转接快是原厂配的吗?能不能通用?

网友:
278元,电池接口就拔掉了。
不是9V电池,电池坏了麻烦。

网友:
内置电池不是锂电池的,是软包聚合物锂电池。能达到3000mAh?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性价比还是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尔文互夹,都不能归零吗,四线的啊

楼主互夹的方法不合理,这种夹法等于是测了夹子截面积的阻值。其实怎么夹都不好归零,或多或少会测到夹子的阻值,正确的归零法应该是拿个大铜棍或铜板,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互夹的方法不合理,这种夹法等于是测了夹子截面积的阻值。其实怎么夹都不好归零,或多或少会测到夹子 ...

是的,我之前没买过内阻测试仪,随便夹上拍的。后来看了一些资料,确实说应该夹个铜皮啥的测试。

网友:
这表很好呀,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