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三只最具有代表性的金属吸锡器,价格相差十倍,做工用料怎么样呢?

楼主(2025-08-08):
哪天没事不知道在哪个视频网站,看到有人秀在diy吸锡器,卖得还挺贵,要120元一只,下面评论区还一片好评。我平时都是用的几块钱的,十几块钱的,对于这种情况就有点好奇了,于是就去某鱼下单买了一只。

到手感觉做工还可以,至于值得不值得这个价格,没有参照物,不好下结论,去淘宝上看,也有10几块钱的,长得好象也挺像。

这几天发现日本好象也有一款类似的,叫engineer, 日亚上卖85元,国内也在卖一百多,于是好奇,把10几块钱的,还日本的一起都买了,拆解开来,详细来做一下比较,看价格相差这么多,做工用料有没有差这么多?

三只一起先合个照,最左边17块,加上2红包,15到手,中间咸鱼diy120元,右边淘宝在卖156元-200元不等。下面拆解部件都按这个左右顺序摆放拍照。

看他们的推杆和活塞,结构基本上一样,便宜的那个活塞明显是塑料的,看得出来价格

再拉近一点拍清楚些

三个弹簧,好象也差不多,便宜的那个短些,看起来线径有点粗,实际上用卡尺测量基本是一样的。

弹簧拉近些拍

分别测量
便宜的

国产diy的

日本engineer的

把活塞装到管里,左边便宜的明显活动范围大些,没有那么精密,可以左右摆动,其它二只都很紧密,没有什么活动空间。

吸嘴部分,这里要说一下,最上面日本的这个,我觉得是最合理的,它漏斗最小,可以减少锡渣回流到那个孔上,不知道国产这二只,为什么不愿意这样设计,我不是很懂,推测可能是他们对推杆精度没有自信吧,怕漏斗小了推锡时回不到那个孔上,有懂行的坛友麻烦解释一下。

使用体验,日本的那个明显力度最适合,diy那个太大力了,我一直以为它的弹簧最长,或者粗些,通过今天拆解,基本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它手感那么重,用久了,大拇指都痛,国产的便宜的弹簧最短,但是按压力度和日本工程师那个一样,但是由于活塞密封不够好,吸力也不太好。于是我把它的弹簧换到国产diy120元那只,这样用起来就很完美了。十几块钱的那只价值也得到了体现。

之前我是把另一只宝工的弹簧剪短了换进来使用的,现在有代替品了,把弹簧装回宝工的去了。

最后不知道下面图的这个环有什么用,它顶在弹簧和吸嘴之间,好象也起不到密封作用,反而弄得一身锡渣,所以我把它收起来了,不装进去。有知道它作用的麻烦告诉我一声。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不知道大家觉得用料的成本和购买价格有多少比例对应?

网友:
我反正用的不多,所以选便宜的来。

网友A:
这样开起来17块的稍加改装是性价比爆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开起来17块的稍加改装是性价比爆棚

其它的差不多,就是那个活塞和密封环怕是不好改装,这个就是他们最大的区别

网友:
我用的是塑料的那种,大号的,蓝色的
确实是几块钱的,还行吧,算是好用
有一个自带加热功能的,金属头子,没用几次头子就融化了,差评

网友:
三只最具有代表性的金属吸锡器,价格相差十倍,做工用料价格不同,看得出来,价格不同质量还是不同,一分钱一分货,表面材质都有明显的区别。

网友B:
那么贵的话、弄个泵不好吗
攒了几个无刷真空泵、一直没有用武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贵的话、弄个泵不好吗
攒了几个无刷真空泵、一直没有用武之地。
...

各有各有用处,我也有快克201,只是电动的要开机预热什么的,拆锡点少的话,手动的还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贵的话、弄个泵不好吗
攒了几个无刷真空泵、一直没有用武之地。
...

组合起来 一个压差开关 一个吸嘴 一个电磁阀 就是一套电动吸锡泵了
我一直想做一个 但是呢,就是手动的一年都用不了几次。。。。
哎。。。

网友:
其实就是专业和业余的了,我业余的选择就是10几元的,都不会超过20元,要考虑使用成本了。。。谢谢分享

网友:
那个圆圈垫应该是减震用的

网友:
做工不错,铝合金的

网友:
我只买8元大蓝桶,便宜好用坏了换新!

网友:
这三款都是单层密封圈,铝合金外壳看上去挺精致。不知道白光的用起来如何。对比我手上10元的和30元的宝工366N,10元的是单层密封圈,宝工是双层,宝工吸进去的锡会被打散,相对容易清理,而10元的吸进去容易结块。

网友:
认真发帖,用心测试。

网友:
仅仅只看用料有时候没太大意义,要测试实际使用耐久度。当年装修买了几个led灯,拆开用料相对来说差些的反而用得更久,大牌甚至采用日系电容的led却早3年挂了。

网友:
高级货没用过,都是用这样的~~

网友:
金属吸锡器价格差好多啊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嘴,耐热,耐用,软,密封好

网友:
买便宜的够用了,,塑料10元一个,能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