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购一台优利德UT136C+万用表 显摆一下

楼主(2025-08-08):
新购一台优利德136C+万用表。以前用的机械表,后来用的9205A,再后来用的胜利VC97(返厂维修过一会儿),还看到DT830B只要几块钱十几块钱很便宜,而也买过两台,不好用,不准确,用过几回就扔了。前两天购入一台优利德136C+数字万用表,今天到货了,显摆一下。

网友A:
你的胜利VC97还可以返厂免费维修啊,真败家

网友B:
全新优利德136C+多少大洋,拆开看看

网友:
多钱?我的那个13B+ 一直用着顺手  电阻档很快。

网友:
值得买个新的万用表来用。工具值得买。

网友:
有一个同款,用了3-4年了,只换过毫安的保险。多多70+买的。

网友:
拆开给大伙看看吧

网友:
看外观设计的不错。

网友C:
好像没标“真有效值”,现在不买真有效值表是不是落伍了?

网友:
这表在线测电阻不好用

网友D:
新购一台优利德136C+万用表

多钱买的?

网友:
ut33d也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标“真有效值”,现在不买真有效值表是不是落伍了?

从实用性上来说,真有效值基本用不到,交流电压测量无非就是市电和变压器降压后的,生活中能接触到非正弦波的电压也就只有方波逆变器和可控硅调压器,即使有也很少去测它们。但我还是喜欢买带Trms的表,可以不用,但功能一定要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实用性上来说,真有效值基本用不到,交流电压测量无非就是市电和变压器降压后的,生活中能接触到非正弦 ...

有时市电波形畸变很严重的,尤其是共用那一相有大功率负载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购一台优利德136C+万用表

多钱买的?

某宝上买的,一共113.9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胜利VC97还可以返厂免费维修啊,真败家

联系了厂家,你说得的很对,付运费就行。但是又认真检查了一下,各项功能是好的,不用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优利德136C+多少大洋,拆开看看

谢谢关心,某宝上官方自营店113.9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优利德136C+多少大洋,拆开看看

新表,不舍得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