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手机自动重启,没进入系统,停留在MIUI界面,这是怎么了?

楼主(2025-08-08):
一般情况,自动重启不是应该进入系统么,
为何一直停留在MIUI界面,几个小时了,还停在这个界面

网友A:
是不是手机坏了

网友:
论坛有个修手机的大神,看他的帖子,好多手机卡开机画面都是芯片虚焊,重新植锡再焊接,成功解决。

网友:
回忆一下,是否近期下载了什么APP中毒了?

网友:
CPU虚焊了吧

网友:
系统已不稳定,可以考虑换机。

网友:
这是提示你购新机,,,罢工了

网友:
前面搞了什么?

网友B:
我以前一个机器也是这样,然后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手机坏了

手机没坏,长按关机键可以关机,然后开机就进系统了

楼主:
为何重启可以进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重启可以进系统

好了吗?不行还原系统

网友:
自动重启就是不正常的表现。

网友:
大部分是芯片虚焊.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
转世重生记忆混乱?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开关机键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一个机器也是这样,然后噶了

怎么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开关机键坏了?

按着可以正常开关机

网友:
一直就定在一个界面,很久很久,我就强制关机了。再开机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