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助焊剂导电吗?维修佬Uv559助焊剂的绝缘电阻实测

楼主(2025-08-08):
前些天看见有坛友在讨论助焊剂导电的问题,自己今天正好有点时间,就实测一下手里的助焊剂导电的情况。助焊剂是之前在立创商城买的,维修佬的Uv559中性助焊剂,10ml的规格。在此感谢一下坛友@猪小呆 的提醒,当时去领了立创的MRO券,这支维修佬的助焊剂到手也就几块钱,最近一直用的就是这支助焊剂,总的感觉还可以

测试助焊剂的绝缘,用了一张洞洞板

中间空出一个孔,然后两边各焊接一条导线,焊接完成之后,焊锡内的助焊剂会残留一些在周围

用无水酒精清理掉焊锡丝的助焊剂,以免影响测试结果

测量助焊剂的绝缘电阻用的是优利德UT501A绝缘电阻测试仪,最高支持测量1000V的绝缘电阻测量

没有助焊剂,100V时显示的绝缘电阻是>110MΩ,实际电阻远大于这个阻值,是因为优利德的测试仪为了保证测量精度,100V档最大示数就是110MΩ

没有助焊剂,250V时显示的绝缘电阻是5.5GΩ,这个阻值没问题,只要绝缘阻值在2.2GΩ以上,绝缘性能就是非常好的

没有助焊剂,500V时显示的绝缘电阻也是5.5GΩ,没问题

没有助焊剂,1000V时显示的绝缘电阻也是5.5GΩ,非常OK

下面挤一些助焊剂到两根导线之间

然后用烙铁融化助焊剂,在两根导线之间形成一个过桥

有助焊剂时,100V时显示的绝缘电阻是110MΩ,同理之前没有助焊剂时的测量

有助焊剂时,250V时显示的绝缘电阻是5.06GΩ,没问题

有助焊剂时,500V时显示的绝缘电阻是3.62GΩ,大于2.2GΩ,可以

有助焊剂时,1000V时显示的绝缘电阻是462MΩ左右(尾数会来回小幅度跳动),这个阻值小于2.2GΩ,实际要看设备板卡运行时的要求是否严格了。话说业余玩家一般也接触不到能上1000V的设备,只要助焊剂能保证500V以下的状态有良好的绝缘,一般来说就可以了。

绝缘电阻测试仪夹住金箍棒,开启1000V测试,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EOF

网友A:
用专业的设备,用数据来说话,这样的测试必须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专业的设备,用数据来说话,这样的测试必须赞一个

也谢谢坛友的支持哈

网友B:
感谢楼主实测,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实测,解惑。

也谢谢坛友的支持哈

网友C:
一般是不导电,但一些差的是导电的
有的甚至标明导电
购买前注意一下就是

网友D:
碰到过助焊剂导电的,被坑的要死,焊的是QFN芯片,一上电就冒烟,取下坏的,把助焊剂用洗板水反复擦洗,在焊上新的还是有莫名其妙的问题,最后连板带新换的芯片一起丢垃圾桶了

网友E:
不错不错,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F:
猴哥的设备就是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不导电,但一些差的是导电的
有的甚至标明导电
购买前注意一下就是 ...

助焊剂最好是不导电的,便宜的助焊剂确实有不少绝缘很差的,就像买个瓢,用的时候会漏水,看看说明书,一行小字写着:本瓢会轻微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测试必须顶一下,多谢分享

也谢谢坛友的支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碰到过助焊剂导电的,被坑的要死,焊的是QFN芯片,一上电就冒烟,取下坏的,把助焊剂用洗板水反复擦洗,在 ...

助焊剂还是买靠谱一点的好,不光是导电的问题,有的助焊剂ph值很小,酸性的,但标签上又不标注,会逐渐腐蚀烙铁头,然后焊完的焊点时间长了也会被腐蚀,非常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很有参考意义。

也谢谢坛友的支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猴哥的设备就是全

本来应该拿去买人参果的钱都去买这些设备了

网友:
通常的电源板电压应该都在500V以下了,所以这个助焊剂非特殊环境下使用都没有问题。

网友:
经1000V测试,猴哥的金箍棒原来是绝缘的

网友:
专业检测,很好,心中有数了,谢谢分享。

网友:
难道用助焊剂焊接完不用清理电路板?

网友:
用实测说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用专业的设备,用数据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