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360 T7路由器,成砖了,求复活

楼主(2025-08-08):
一个邻居的360T7路由器,说被他刷成砖了,让我看看,电视机顶盒本人倒刷过几个,路由器还真没有刷过,看了一下这台机没有USB口,只能TTL刷机,已下单340 USB转TTL线,现在开机亮红灯,应该是进不去系统了有兄弟玩过的吗?

网友A:
J2是ttl接口吗

网友:
散热器看着不小啊。

网友:
找个编程器固件刷一刷。

网友B:
拆下储存器,编程器就能刷

网友C:
三个小散热片是自己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小散热片是自己加的吗?

应该买来就改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J2是ttl接口吗

应该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储存器,编程器就能刷

没有编程器没有植锡钢网,就下单了两个340

网友:
厂家要是能给你固件,自己就能耍哈。

网友D:
在百度上就能找到答案。

360T7路由器固件可通过多种方式升级或更换,以下是常见方法及注意事项:

刷入第三方固件
‌OpenWrt/iStore/Immo‌
需先通过TTL线进入Uboot模式,上传第三方固件(如小米AX3000T固件)至指定分区。完成后需重启设备并进入新固件的系统设置界面。

网友:
这篇文章中有。方法和刷机办法,还有固件。

网友E:
记得前些年玩路由器时,未刷机前第一件事就是拆flash硬备份编程器固件,之后再怎么刷机都不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百度上就能找到答案。

好的谢谢,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568-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8912-1-1.html

看你刷机,TTL线没太看清,是插在板子上还是焊上去?这板子好像没有标注接口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前些年玩路由器时,未刷机前第一件事就是拆flash硬备份编程器固件,之后再怎么刷机都不怕了。 ...

只要刷不死,就往死里刷,我以前刷死个机顶盒,等340线到了看看到不能再复活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