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一下哈 有没有给手机直接接电源线,然后不要电池的哪种东西

楼主(2025-08-08):
问一下,就是有没有给手机直接接电源线,然后不要电池的哪种东西,有二个老手机,电池不行了,当小号养养号啥的还可以,所以问一下有没有直接接个电源线。不要电池的这种产品?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网友A:
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啊

电池就不行了,能用几分钟。不要电池,直接用充电线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就不行了,能用几分钟。不要电池,直接用充电线不行

那就用可调电源调个4.2伏用,也可用充电器改个4.2伏用。

网友B:
不取电池插上充电头不就行了吗,我的三星S3够老吧,就这样干的,安装时钟APP当钟,不过加了个定时插座通电2小时断电3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取电池插上充电头不就行了吗,我的三星S3够老吧,就这样干的,安装时钟APP当钟,不过加了个定时插座通电2 ...

电池起包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可以网上搜一下,否则要么换电池要么丢垃圾

网友:
有一个老式手机接电池使用插座上的USB口长期充电当时钟用,快十年了没坏

网友C:
有很多解决办法,就看你的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解决办法,就看你的动手能力。

能有现卖的最好

网友:
有,翻发前的贴。

网友D:
肯定可以,不过要改,不会的话就用4.2V电压接原电池上面的保护小板上的那个端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可以,不过要改,不会的话就用4.2V电压接原电池上面的保护小板上的那个端口就行了 ...

有成品卖最好

网友:
没有哦,外面的插头都是5V接口,要通过5V接口来实现这个问题只能是要有电池才行,相当于一边充一边用。。不要电池只有通过改变线路才能实现的

网友E:
把原机的电池电芯拆下,换成超级电容,保留原配保护板替代电池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原机的电池电芯拆下,换成超级电容,保留原配保护板替代电池使用

有成品卖?

网友:
确实很奇怪,好像所有手机不装电池,插充电器都不让开机,就跟电池是第二道开关一样,没有电池就不能开机。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
电池有四个或五个接头,多余的接头应该是配合主板控制手机开机的。

网友:
百度查到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