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制一个USB转CONSOLE网口板,为了我手上的一个锐捷AP

楼主(2025-08-08):
手上有个AP,原来拆过:锐捷RG-AP3220 室内AP拆机要看拆机的点过去看吧。

当时搞不定,能搜到WIFI SSID但有密码搞不了,设备不了也用不了,当时用的是TTL线,能看到开机TTL信息输入不了任何信息,当时就没搞了丢一边
上周收拾东西又看到了,就想着能不能再折腾下,折腾不好就不要了。这个是瘦AP模式,要改成胖AP跟恢复下出厂设置。
原来手上没有CONSOLE线,用的是TTL转网线。

后来了解了下,TTL跟RS232的区别,决定DIY个USB转CONSOLE-RJ45的模块

这个就是AP,没装起来,比原来拆机时脏了

TTL跟RS232只是电平不一样,所以这个就简单了,想着搞个小模块,尽量小一点,然后最好是单面元件,背面没有能短路的点。加上现在C口线大把的也是最通用好找的用就TYPEC USB座,输出就直接RJ45座子。找了下CONSOLE线定义,就开工了。
先根据选用的芯片画个原理图

TYPEC座用的16P的,反正只用USB2.0,24P的难焊也贵,16P的够用了
这是输入,上面的电容用作滤波,22UFX2

这个USB转TTL,8脚的CH340N,反正我只需要TX RX,多了也没什么用

TTL转RX232,其实就是电平转换,用的UMW的MAX232ESE

加了几个LED,一个是电源,两个是数据指示灯,这样也好看得到有时连接是否正常

网口,用的贴片的,这样模块做出来后就不怕背面碰到什么短路了

然后就是画板,画板比较简单,元件不多
开始是画了个大的准备留有安装孔的,后来感觉没什么用就尽量做小点

后面又改了下,做成了这个尺寸
这是正面

背面加了丝印,其中有几条线走到背面

就是把这几条线挡了一下加了个丝印

看下3D

没什么问题就去打样了
今天板子到了

元件安装上

插上电脑就认出了
然后CONSOLE模块折腾好了就开始折腾AP了

===============================

先去官网找了下如何恢复出厂设置的视频看了下

然后CONSOLE模块跟AP连上,这下可以输入命令了

恢复出厂设置后可以网页访问了,默认IP是:192.168.110.1,登录名跟密码都是:admin

进去把IP先改了下,这样插在路由上电脑才能访问

然后去官网下了个最新固件升级下

最后搞定

完工,终于放了一年多的AP能用了

网友:
之前为了折腾一台华为的光纤猫路由器,我拆了一条双头coms线和一条网线。。

网友:
仰望之~,大神精通软硬件

网友:
这个是232电平不是ttl的?

网友:
记得232通讯是负逻辑的。

网友A:
额 我折腾ap是直接买的USB转CONSOLE线 感觉手上要是没有电子元器件  做一个成本比买成品还贵

刚刚去你的拆机帖子逛了下  感觉你要是只有这一个ap  还不如直接飞线到主板上ttl调试 毕竟CONSOLE进主板最后还是要转换成ttl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我折腾ap是直接买的USB转CONSOLE线 感觉手上要是没有电子元器件  做一个成本比买成品还贵

刚刚去你的拆 ...

这不是想着以后折腾方便点吗,总不能见有CONSOLE的设备就拆机来搞吧。这个也不贵吧,两个芯片都是便宜货
主要是折腾玩

网友:
自制一个USB转CONSOLE网口板

网友:
不 直接买个 usb  console线

网友:
成品应该更便宜点吧

网友:
真的技术派

网友:
淘宝金币频道领个红包,买成品也很便宜

网友:
太厉害了,我只能买现成的

网友(2025-10-16):
这个做的好,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