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嫌弃车钥匙笨重,换个3D打印外壳,机械钥匙改二合一

楼主:
帝豪gs,钥匙我是真嫌弃,死沉的,体积还大
pdd上买了个3D打印的外壳,体积明显减小,重量也下来了
精致肯定没有那么精致,但是实用性还是好评的

薄一些,直接用了一段时间了,外面不需要套个保护套什么的,挺好

但是机械钥匙必须带着,以防万一,还有家里的指纹锁机械钥匙,拆一个秃钥匙一直很别扭,前两天突然想起来,给它来个二合一
减小体积,携带也方便一些
开始的方案是指纹锁的钥匙上打孔,螺丝拧一起,一般用不上,用的时候旋转一下就行
放弃了,还要改钥匙外壳
后来又想了几个方案,都不行
最终这个方案最简单

金属钥匙都不动,塑料部分,一个打3.5mm孔,下进去一个螺丝,稍微打一点点沉头,螺丝帽沉下去,看起来差不多齐平

另一面打1.5mm孔,螺丝穿出来

刚刚好,凸出一点点,忽略了
总体固定得比较牢固,日常携带时候几乎不会旋转出来
要用时候,稍微用力旋转一下就出来了

3把钥匙都不影响使用,完美收官

网友A:
有这条件不打印个装X神器。

网友:
3d打印真是方便

网友B:
会不会松脱丢掉

网友C:
据坛子里某些弟兄的论调,人家这么做一定有这么做的理由,你随便改不合法且一定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条件不打印个装X神器。

外壳是pdd上买的,半年前买的吧,那时候我这款钥匙的外壳销量小,没得选
是卡扣合上的,现在有一点点缝隙了

现在有那种螺丝固定的了,造型也好看很多,不过暂时没必要换,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松脱丢掉

这个钥匙用得很少,只是作为备用的机械钥匙,平时都是挂门上的,应该没事

松脱要转很多圈,只要转一点,钥匙就松动了,那就要重新加固了,应该不会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坛子里某些弟兄的论调,人家这么做一定有这么做的理由,你随便改不合法且一定会出问题 ...

这个说法吧,其实有一定道理的
正常出售的成品,很多设计是为了防止老六
就是说不但要设计巧妙,还要防傻,防蠢
防傻是为了防止老六用时候不恰当,导致损坏,回头就说是质量问题
防蠢就有说法了,不是一般的老六,这种人能用钥匙干它不应该干的事情,比如撬东西,砸核桃,十几层楼扔下去什么的

所以官方产品,设计笨重一点,防摔,耐用,没毛病的

至于我改装,我改的是油车钥匙,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我想怎么改都没问题,反正我也用不到他们做售后,所以肯定是合法的啦
毕竟不是电车,买了之后自己说得不算

至于出问题,出呗,反正我还有一把钥匙,出问题了再说

网友:
手机NFC开锁哈哈

网友:
小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