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11 又是一个没啥好量产的主控

楼主(2025-08-08):
有没有人试过贴B27的?另外的QLC是在没兴趣
现在发现原来论坛用手机传图是要5:4才会方向正确。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版本,已经配置好了,选择311_B27_3.0Port_73656.ini这个配置文件开卡
这个配置开不过再选其他的试试,还不行的话把包里面的IDBLK_TIMING.dll删掉然后IDBLK_TIMING22.dll改名为IDBLK_TIMING.dll,然后尝试不带73656后缀的配置文件开卡试试

楼主这个盘,有固件还,显示8.30.5D,用MP工具过一遍preformat就能开了
我这个包是开B27的,其他闪存的刷成砖别怪我(((

网友B:
我开的U盘老是容量减半

网友C:
这个确实不好弄,金士顿和恺侠有这种的主控,我搞了好久也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版本,已经配置好了,选择311_B27_3.0Port_73656.ini这个配置文件开卡
这个配置开不过再选其他 ...

这个主控不是只能开B27和N18 28的颗粒?其他颗粒没固件,必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开的U盘老是容量减半

群联不会的,白片高格也就是90%,黑片工具我64都开过64.8跑圈能过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不好弄,金士顿和恺侠有这种的主控,我搞了好久也没成功

主打一个能用

网友:
进来跟大老们学习。

网友:
挺喜欢这个主控的,当PE盘是目前U盘里为数不多读取能到300M,数据存进去还挺稳的,一年没用过数据也没丢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控不是只能开B27和N18 28的颗粒?其他颗粒没固件,必砖

对的,B17估计也能开,但得改IDBL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B17估计也能开,但得改IDBLK

但是这些颗粒都没有tsop或者LGA52,无解

网友:
之前群联的u盘主控很拉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些颗粒都没有tsop或者LGA52,无解

都有TSOP的,一些小厂封过

LGA52???你这板子是BGA132/152的板子啊,哪儿来的LGA52
随便整个BGA132的B27A/B27B就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TSOP的,一些小厂封过

LGA52???你这板子是BGA132/152的板子啊,哪儿来的LGA52

没拆,但是能看出来是正常的132或者152